[技术问答] 新唐的N76E855

楼主(2020-02-17):
我在使用ISP_AP-Program-AP例程时,修改之前的源码如下:
    Program_CONFIG(0x00,0xCF);      //Program CONFIG0 =  0xCF;
    Program_CONFIG(0x01,0x0F);      //Program CONFIG1 =  0x0F;
    Program_CONFIG(0x02,0xF8);      //Program CONFIG2 =  0xF8;
    Program_CONFIG(0x03,0x3F);      //Program CONFIG3 =  0x3F;
    Program_CONFIG(0x04,0xFF);      //Program CONFIG4 =  0x00;
修改后如下:
    Program_CONFIG(0x00,0x3F);      //Program CONFIG0 =  0xCF;
    Program_CONFIG(0x01,0x7F);      //Program CONFIG1 =  0x0F;
    Program_CONFIG(0x02,0xF8);      //Program CONFIG2 =  0xF8;
    Program_CONFIG(0x03,0x3F);      //Program CONFIG3 =  0x3F;
    Program_CONFIG(0x04,0xFF);      //Program CONFIG4 =  0x00;

第一次可以烧写成功,第二次烧写就出现如下错误:
*** Error: The downloading image exceeds the range of the program memory!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重新成功烧写?

网友:
超过了编程范围。

网友:
可以先擦除干净再烧写试试。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还用例子里的配置试试看。

网友C:
斷電再重上電

网友:
好像有个配置字的设置工具

网友D:
有个配置字的设置工具

网友E:
烧录软件可以设置的。

楼主:
第一次接触新唐的51单片机,不知道用那个烧录软件可以设置,麻烦楼主能否说下

网友(2020-06-02):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