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SIDAE运行NuMicroPy如何使用自带的USB2.0下载python文件?

楼主(2020-02-17):
我使用官方的NuMaker-PFM-M487开发板烧录了NuMicroPy固件运行MicroPython程序,但是到实际量产产品时准备使用M487SIDAE这款芯片,我也修改了NuMicroPy的固件使之能在M487SIDAE正常运行,但是却无法下载MicroPython脚本,原因是NuMaker-PFM-M487有两个USB端口,使用USB1.1端口作为脚本下载接口,我选用的M487SIDAE只有一个USB2.0端口,造成MicroPython脚本无法下载,NuMicroPy固件源代码也没找到如何使用USB2.0代替USB1.1端口的代码。有人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吗?

网友A:
所以你需要修改软件改用到串口2.0

网友A:
要不然就改回去默认的USB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需要修改软件改用到串口2.0

目前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改成USB2.0的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问题就是找不到,改成USB2.0的入口

搜索所有代码,找到关于这个下载文件的入口,然后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所有代码,找到关于这个下载文件的入口,然后修改。

好的,貌似找到思路了,谢谢指导!

网友B:
請問有找到修改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