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电阻分压的问题

楼主(2020-02-17):
如图所示,两个直流电源,U1=9V,U2=24V,将U1的正极连接到U2的负极,也就是两个电源进行串联,图中R1=7.5K,R2=15K,R3=43K,求解图中红色标出位置的电压为多少,需要具体分解过程,谢谢。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3V因为24v和9v电源没有共地

网友B(点评):
人家已经明确是串联的。。。。

网友C:
u点对u1-的电压为6.125V。

采用节点电流法,对于R1、R2、R3三线相连的这个节点,其流入流出的电流大小是相等,且他们的和为0。
设:
由R2从上往下的电流为I1,
由R3从上往下的电流为I2,
由R1从上往下的电流为I3,

则有:
I3 = u / R1,                                  式1;
I2 = (u1 + u2 - u) / R3,                 式2;
I1 = I3 - I2 = (u1 - u) / R2,            式3。

将式1、式2代入式3再求解u即可。

网友C:
也可以先将u1、R1、R2等效为一个3V电压源(u1',由R1、R2分压得到,可口算得到)串联5k电阻(R1',由R1R2并联得到,且口算可得)的模型,
再将u1、u2、R3等效为一个33V电压源(u2',由u1、u2串联得到)串联43k电阻(R3)的模型,
再将这两个模型的输出连接,就可以算出来u = u1' + R1' * (u2' - u1') / (R3 + R1') 。
这种算法便于口算,一般看图估算时就采用这种。

网友D:
看过我前天发的帖子(开路电压,短路电流定理),这种问题就easy的不行了。
直接写结果:

然后估算,忽略次要因素,保留主要因素:

所以口算大约是6.X伏特。

网友E:
这是给大神挖坑呢。计算后再搭个电路实测一下……

网友F:
不会沦落到解大二电路分析的题目吧!

网友G:
这个,这个,太难了吧。
-- 拜托测量电压需要给个地吧?(两点之间才构成电压吧?)
-- 如果两个负号为第二个测量点话,就是分压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这个,太难了吧。
-- 拜托测量电压需要给个地吧?(两点之间才构成电压吧?)
-- 如果两个负号为第二 ...

根据电路画法,最合理的、或默认的地,是最下面那个节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路画法,最合理的、或默认的地,是最下面那个节点。

不管如何,基尔霍夫电压定律(KVL)和电流定律(KCL)足够解出来了。

如果解不出来,那电路分析肯定是没有考及格或者是当年是抄了才过的。

网友I:
用大二学的叠加定理不就得了,两个电源分别计算,一个是2.5V左右,另一个是3.6V左右,最终是6.1V左右。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参考点了,比如这里以9v电源的负极为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大二学的叠加定理不就得了,两个电源分别计算,一个是2.5V左右,另一个是3.6V左右,最终是6.1V左右。需要 ...

请问,用叠加原理计算,3.6V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用叠加原理计算,3.6V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9V电源保留,24V电源置0,此时从9V电源的外侧看,可以发现,电路的结构是43k电阻和15k电阻并联,再与7.5k电阻串联,43k电阻和15k电阻并联值为11.12k,11.12k电阻再与7.5k电阻串联,可得7.5k电阻的分压系数为0.4,9*0.4=3.6。
注意24V电源置0后,不要把其正极电位算作0V,此时其正极电位与负极电位相同,为9V。

网友J:
引用 网友I:
9V电源保留,24V电源置0,此时从9V电源的外侧看,可以发现,电路的结构是43k电阻和15k电阻并联,再与7.5k ...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

我计算的时候是24V置0后,把其正极算作0V了,所以算出的结果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

我计算的时候是24V置0后,把其正极算作0V了,所以算出的结果和你的不一样, ...

不客气。其实自己过去也犯过这种类型的错误,所以印象比较深。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用大二学的叠加定理不就得了,两个电源分别计算,一个是2.5V左右,另一个是3.6V左右,最终是6.1V左右。需要 ...

问:R1上的电压为6.1V,电流约0.8毫安。是谁提供的,或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问:R1上的电压为6.1V,电流约0.8毫安。是谁提供的,或是怎么得到的?

没太懂你的意思。不是在两个电源共同作用下得到的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没太懂你的意思。不是在两个电源共同作用下得到的么?

把顶楼的图整理一下就说清了。
就简化图来分析,解法就多了。
其一:断开R1,求R2R3结点处的电压和内阻。把R2R3结点设为电压源,为R1供电,计算R1上的压降。计算结果6.125V。
其二:断开R3,计算更为简捷。结果同样是6.125V
图示直观显示,R1上的电流,由9V24V电压源共同提供,并能分别计算出大小以及电流路径。电流路径这个概念一定要切记,这是做为一名工程师与懂电者的本质区别!

网友K:
再点一个

网友K:
继续点一个

网友L:
使用叠加定理,双电源供电时,先考虑一个电源的供电,求解电路,再将另一个电压源短路,求解。
当24V供电时,将9V短路,得出电压2.5V
当9V供电时,将24V端丽,得出电压3.625V
叠加,6.125V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我仿真结果和用节点电流法得出的电压只有5v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我仿真结果和用节点电流法得出的电压只有5v多。

节点电流

网友M:
原来错在没有将两个电源串联!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使用叠加定理,双电源供电时,先考虑一个电源的供电,求解电路,再将另一个电压源短路,求解。
当24V供电时 ...

这下仿真对了。

网友N:
两个电源,几个电阻。

@captzs :退休了一直在家里,很少出去,现在这里管得很严,出门都得戴口罩,发给你临时证,在小区里还是安全的。
能在21露脸,就该庆幸瘟君不造访二姨家,祝各位网友无恙!
懂者不难。不懂者就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为什么我仿真结果和用节点电流法得出的电压只有5v多。

你电路和主楼电路不一样。。。24V的负端不是接GND

@captzs :好尴尬啊,没看到,哈哈哈
23楼已经改正。谢谢。

网友O:
有4个变量,分别是待求电压U,R1电流I,R2电流I1,R3电流I2。以下4个方程
U=I*R
9-U=I1*R2
(9+24)-U=I2*R3
I=I1+I2
按U,I,I1,I2顺序整理得
U    -   R1*I  +     0    +  0        =0
-U  +     0     -  R2*I1 +  0        =-9
-U  +     0     +     0    -  R3*I2  =-33
0   +      I     -       I1   -  I2       =0
设行列式
A=
B=
根据克莱姆法则,U=B/A=6.125V

网友O:
对不起,网络月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