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wIP的数据包管理-内存分配源码有误?

楼主(2020-02-17):
最近在学习LWIP的数据包管理,分析源码的时候看到这个内存分配函数,感觉源码的p->len处理有问题,还请大佬指教。有问题部分的源码已经标红出来了。

---------------------- pbuf结构体是这样的 ---------------------------
struct pbuf {
  /** next pbuf in singly linked pbuf chain */
  struct pbuf *next;

  /** pointer to the actual data in the buffer */
  void *payload;

  /**
   * total length of this buffer and all next buffers in chain
   * belonging to the same packet.
   *
   * For non-queue packet chains this is the invariant:
   * p->tot_len == p->len + (p->next? p->next->tot_len: 0)
   */
  u16_t tot_len;

  /** length of this buffer  */
  u16_t len;

  /** pbuf_type as u8_t instead of enum to save space */
  u8_t /*pbuf_type*/ type;

  /** misc flags */
  u8_t flags;

  /**
   * the reference count always equals the number of pointers
   * that refer to this pbuf. This can be pointers from an application,
   * the stack itself, or pbuf->next pointers from a chain.
   */
  u16_t ref;

};

----------------- pbuf的内存分配函数是这样的 ------------------
struct pbuf *
pbuf_alloc(pbuf_layer layer, u16_t length, pbuf_type type)
{
  struct pbuf *p, *q, *r;
  u16_t offset;
  s32_t rem_len; /* remaining length */
  LWIP_DEBUGF(PBUF_DEBUG | LWIP_DBG_TRACE | 3, ("pbuf_alloc(length=%"U16_F")\n", length));

  /* determine header offset */
  offset = 0;
  switch (layer) {
  case PBUF_TRANSPORT:
    /* add room for transport (often TCP) layer header */
    offset += PBUF_TRANSPORT_HLEN;
    /* FALLTHROUGH */
  case PBUF_IP:
    /* add room for IP layer header */
    offset += PBUF_IP_HLEN;
    /* FALLTHROUGH */
  case PBUF_LINK:
    /* add room for link layer header */
    offset += PBUF_LINK_HLEN;
    break;
  case PBUF_RAW:
    break;
  default:
    LWIP_ASSERT("pbuf_alloc: bad pbuf layer", 0);
    return NULL;
  }

  switch (type) {
  case PBUF_POOL://这是用内存池策略来分配时候的情况
    /* allocate head of pbuf chain into p */
    ALLOC_POOL_PBUF(p);//在这里分配了一个内存池给p
    LWIP_DEBUGF(PBUF_DEBUG | LWIP_DBG_TRACE | 3, ("pbuf_alloc: allocated pbuf %p\n", (void *)p));
    if (p == NULL) {
      return NULL;
    }
    p->type = type;
    p->next = NULL;

    /* make the payload pointer point 'offset' bytes into pbuf data memory */
    p->payload = LWIP_MEM_ALIGN((void *)((u8_t *)p + (SIZEOF_STRUCT_PBUF + offset)));
    LWIP_ASSERT("pbuf_alloc: pbuf p->payload properly aligned",
            ((mem_ptr_t)p->payload % MEM_ALIGNMENT) == 0);
    /*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pbuf chain is the requested size */
    p->tot_len = length;
    /* set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pbuf in the chain */
    p->len = LWIP_MIN(length,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 LWIP_MEM_ALIGN_SIZE(offset));/* 这里赋值给len字段的时候,为什么不把pbuf结构本身的长度去掉呢?这很奇怪。
    我个人感觉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p->len = LWIP_MIN(length,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 LWIP_MEM_ALIGN_SIZE(offset+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
    LWIP_ASSERT("check p->payload + p->len does not overflow pbuf",
                ((u8_t*)p->payload + p->len <=
                 (u8_t*)p + SIZEOF_STRUCT_PBUF +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LWIP_ASSERT("PBUF_POOL_BUFSIZE must be bigger than MEM_ALIGNMENT",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 LWIP_MEM_ALIGN_SIZE(offset)) > 0 );
    /* set reference count (needed here in case we fail) */
    p->ref = 1;

    /* now allocate the tail of the pbuf chain */

    /* remember first pbuf for linkage in next iteration */
    r = p;
    /* remaining length to be allocated */
    rem_len = length - p->len;
    /* any remaining pbufs to be allocated? */
    while (rem_len > 0) {
      ALLOC_POOL_PBUF(q);
      if (q == NULL) {
        /* free chain so far allocated */
        pbuf_free(p);
        /* bail out unsuccesfully */
        return NULL;
      }
      q->type = type;
      q->flags = 0;
      q->next = NULL;
      /* make previous pbuf point to this pbuf */
      r->next = q;
      /* set total length of this pbuf and next in chain */
      LWIP_ASSERT("rem_len < max_u16_t", rem_len < 0xffff);
      q->tot_len = (u16_t)rem_len;
      /* this pbuf length is pool size, unless smaller sized tail */
      q->len = LWIP_MIN((u16_t)rem_len,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q->payload = (void *)((u8_t *)q + SIZEOF_STRUCT_PBUF);
      LWIP_ASSERT("pbuf_alloc: pbuf q->payload properly aligned",
              ((mem_ptr_t)q->payload % MEM_ALIGNMENT) == 0);
      LWIP_ASSERT("check p->payload + p->len does not overflow pbuf",
                  ((u8_t*)p->payload + p->len <=
                   (u8_t*)p + SIZEOF_STRUCT_PBUF +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q->ref = 1;
      /* calculate remaining length to be allocated */
      rem_len -= q->len;
      /* remember this pbuf for linkage in next iteration */
      r = q;
    }
    /* end of chain */
    /*r->next = NULL;*/

    break;
  case PBUF_RAM://这是用内存堆策略来分配的情况
    /* If pbuf is to be allocated in RAM, allocate memory for it. */
    p = (struct pbuf*)mem_malloc(LWIP_MEM_ALIGN_SIZE(SIZEOF_STRUCT_PBUF + offset) + LWIP_MEM_ALIGN_SIZE(length));//这里分配的长度,显然说明了整个pbuf的组成应该是pbuf结构体本身的长度+offset偏移+实际的数据长度
    if (p == NULL) {
      return NULL;
    }
    /* Set up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buf. */
    p->payload = LWIP_MEM_ALIGN((void *)((u8_t *)p + SIZEOF_STRUCT_PBUF + offset));
    p->len = p->tot_len = length;
    p->next = NULL;
    p->type = type;

    LWIP_ASSERT("pbuf_alloc: pbuf->payload properly aligned",
           ((mem_ptr_t)p->payload % MEM_ALIGNMENT) == 0);
    break;
  /* pbuf references existing (non-volatile static constant) ROM payload? */
  case PBUF_ROM:
  /* pbuf references existing (externally allocated) RAM payload? */
  case PBUF_REF:
    /* only allocate memory for the pbuf structure */
    p = memp_malloc(MEMP_PBUF);
    if (p == NULL) {
      LWIP_DEBUGF(PBUF_DEBUG | LWIP_DBG_TRACE | 2, ("pbuf_alloc: Could not allocate MEMP_PBUF for PBUF_%s.\n",
                  (type == PBUF_ROM) ? "ROM" : "REF"));
      return NULL;
    }
    /* caller must set this field properly, afterwards */
    p->payload = NULL;
    p->len = p->tot_len = length;
    p->next = NULL;
    p->type = type;
    break;
  default:
    LWIP_ASSERT("pbuf_alloc: erroneous type", 0);
    return NULL;
  }
  /* set reference count */
  p->ref = 1;
  /* set flags */
  p->flags = 0;
  LWIP_DEBUGF(PBUF_DEBUG | LWIP_DBG_TRACE | 3, ("pbuf_alloc(length=%"U16_F") == %p\n", length, (void *)p));
  return p;
}

楼主:
------------------- 抱歉一下字粗心写错了,更正以下部分 ----------------
我个人感觉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p->len = LWIP_MIN(length, PBUF_POOL_BUFSIZE_ALIGNED - LWIP_MEM_ALIGN_SIZE(offset+SIZEOF_STRUCT_PBUF));

楼主:
找到答案了,没有问题,是我没有分析清楚,哈哈。

------------------- 分析如下 -----------------------
因为在初始化pbuf内存池的时候,就已经是把pbuf结构的长度给加上去了的,也就是下面的红色部分,也就是说pbuf内存池在初始化内存池的时候,默认就已经把pbuf结构体本省的长度添加进去了,当我们用pbuf_alloc申请一个PBUF_POOL_BUFSIZE的内存池的时候,内存池的长度就已经是SIZEOF_STRUCT_PBUF+PBUF_POOL_BUFSIZE了
LWIP_PBUF_MEMPOOL(PBUF_POOL, PBUF_POOL_SIZE,           PBUF_POOL_BUFSIZE,             "PBUF_POOL")
而#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256
#define LWIP_PBUF_MEMPOOL(name, num, payload, desc) LWIP_MEMPOOL(name, num, (MEMP_ALIGN_SIZE(sizeof(struct pbuf)) + MEMP_ALIGN_SIZE(payload)), desc)

网友A:
LWIP公开发行这么多年,想找点bug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公开发行这么多年,想找点bug不容易

对的,哈哈,还以为发现了惊天大秘密,结果尴尬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