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关于电源的疑问

楼主(2020-02-17):
DCDC Layout
客户端经常出现,电路正确,可以输出noise偏大,或者输出电流达不到芯片原有的规格,这个一般是和layout有关的。
下面以buck芯片为例:
从这张图明显可以看到寄生参数带来的影响
为了形象说明,我们以TPS62130为例来说明layout中要注意的问题:
  • 从图中可以看到输入电容是尽量靠近芯片Vin脚。
  • 有效隔离模拟GND和功率GND,在芯片底部短接。
  • SW脚充实规则(宽大,刚好接近电感PAD大小,同时尽量靠近SW,没有留下过多多余空间。
  • 整个功率回路做到了尽量小。回路过大,寄生参数的影响也会加大,对于OCP的影响特别大,容易造成带载能力下降。

高压低电流方案
在客户的应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高压低电流的方案需求,用一般芯片常规topy难以直接实现,下面通过升压芯片列举了三种方案:
     1. 升压芯片+耦合电感
     2. 升压芯片驱动高压MOS升压
     3.升压芯片+chargepump
下面通过升压芯片TPS61040, 用三种方案实现升压。TPS61040本身是1.8~6V输入,最高28V输出的升压芯片,而实现远高于28V以上的芯片。
客户可以依据不同的输入电压条件,以及负载电压电流需求选择不同的升压芯片,设计方式参考TPS61040即可。

升压芯片+耦合电感
这个设计主要注意SW电压,通过SW电压,依据常规的升压方式计算初级电感NP,计算如下:

升压芯片驱动高压MOS升压
这个设计在于芯片利用内置MOS驱动外部高压MOS,从而实现比原本升压芯片更高升压的需求。

升压芯片+chargepump
升压芯片加一级chargepump,以这个设计为例,输出50V,也就是不要chargepump时实际输出25V, 然后依据25V计算原本的TPS61040周边电感之类零件搭配。
除了增加一级chargepump倍压外,实际上这个电路还可以增加多级,例如两级chargepump实现100V输出,三级chargepump实现200V输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