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贵司的USB3.0出了吗?

楼主(2020-02-18):
贵司的USB3.0出了吗?

楼主:
相信一旦国产的产品出来,又是一波神操作!冲击

网友A:
USB3.0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沁恒340是多么风骚的一款产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3.0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过沁恒340是多么风骚的一款产品啊。。。

对,340的确风骚。价格低、性能高、使用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340的确风骚。价格低、性能高、使用简单

毕竟中国的电子工程师没有不知道CH34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340的确风骚。价格低、性能高、使用简单

价格低、性能高、使用简单 感觉比国外的一些芯片都好用。

网友D:
支持国产!看好沁恒微。是不是沁恒微也要发行股票上市了?

网友E:
CH340虽然自身还算稳定可靠,但也不是毫无问题。
电脑USB上一旦插入CH340,会影响此电脑其它USB口上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340虽然自身还算稳定可靠,但也不是毫无问题。
电脑USB上一旦插入CH340,会影响此电脑其它USB口上的设备 ...

哦?还有这种说法?希望沁恒的厂家工程师出来指点迷津。。。
貌似我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CH340的时候,我用的是USB扩展器,发现如果把扩展器拔下来,不插拔340,貌似电脑不能发现COM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使用CH340的时候,我用的是USB扩展器,发现如果把扩展器拔下来,不插拔340,貌似电脑不能发现COM口。 ...

这个USB扩展器的这个情况的确存在,这个和CH340没关系。这个是和USB的枚举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USB扩展器的这个情况的确存在,这个和CH340没关系。这个是和USB的枚举有关系的。 ...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不过你这么一说,我的疑惑就明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还有这种说法?希望沁恒的厂家工程师出来指点迷津。。。
貌似我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

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分析仪saleae,最高采样率 24M 8ch,因为内部没有大的缓存,是把采样数据通过高速USB实时送至电脑显示和分析的。
如果电脑上其它USB口插了CH340,不论串口有没有打开,不论串口有没有数据收发,都会影响saleae正常工作。最大采样率下出错,需要降低采样率才能使用。
测试过其它品牌USB转串口,例如FT232,PL2303,CP2102等,都不会影响其它USB口上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简单的逻辑分析仪saleae,最高采样率 24M 8ch,因为内部没有大的缓存,是把采样数据通过高速USB实 ...

这个问题还是真没有遇到过。因为没有同时用过这种逻辑分析仪。。。

网友G:
先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