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低功耗] 安装IAR,打开CC1310的SDK里的工程报错

楼主(2020-02-18):
下载了IAR和CC1310的SDK,都已安装完毕,都安装到了D盘。
然后根据网上的步骤,在IAR开发环境中加载打开了一个工程。双击源文件想看看代码,结果报错。
提示the file is too large to open in the editor。
如图: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吧按本的iar和CC1310的SDK?
先试试:在工程设置“Options”----》“General Options”----》“Library Configuration”中的 Library设定为“F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吧按本的iar和CC1310的SDK?
先试试:在工程设置“Options”----》“General Options”----》“L ...

目前解决了。是因为我下的IAR版本较高,SDK版本较低,导致版本兼容性的问题。后来我下了IAR8.32.1版本和最新的SDK版本,把SDK安装到默认的C盘下,就可以了。
谢谢老铁的回复帮助。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21-03-22):
引用 楼主:
目前解决了。是因为我下的IAR版本较高,SDK版本较低,导致版本兼容性的问题。后来我下了IAR8.32.1版本和 ...

可以共享一下  CC1310的SDK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