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四种捕获模式重构波形的异同

楼主(2020-02-18):
我们使用示波器的捕获模式,一般都只用默认的标准捕获模式。你知道捕获模式有哪些吗?他们各自对采样点的处理方式你了解多少呢?每一种模式又适用于哪种波形呢?本文对比分析这些模式的特点,您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在测量波形时,对一些具有某种特征的信号的测量是需要选择合适的捕获模式的。本文以ZDS4054 Plus示波器为例,与大家分享示波器几种捕获模式的原理和特点及其合适的应用场合。

        在示波器前面板上按下【Acquire】键,在捕获模式菜单中可以看到其中共包含4种捕获模式:标准、峰值、平均和高分辨率。

        简单地说,示波器的捕获模式用于控制如何从采样点中获取波形点。现在我们使用的数字示波器捕获的是波形的一系列样值,并对样值进行存储,存储限度是判断累计的样值能否绘出波形为止,随后数字示波器重构波形。而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重构的信号波形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下面将介绍这四种捕获模式重构波形的异同。
        一、标准捕获模式
        对大多数波形来说,使用标准模式可以产生最佳的显示效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您对示波器捕获波形的方式没有特殊要求时,捕获模式可以选择为ZDS 4054 Plus示波器默认的捕获模式:标准捕获模式。

        原理:按相等时间间隔对信号采样以重建波形,具体原理图如图1所示。
        适用场景:对波形捕获模式无特殊要求时使用。

图1 标准捕获模式原理图

        二、峰值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示波器至少能显示出来与采样周期一样宽的所有脉冲。
        原理:采集到采样间隔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具体原理图如图2所示。
        适用场景:捕获可能丢失的窄脉冲和高频率的毛刺。
        注意事项:虽然该模式可避免信号混淆,但显示的噪声较大。

图2 峰值捕获模式原理图

        三、平均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可先设置一个平均次数N,具体设置方法为:在示波器前面板上按下【Acquire】键,按下【平均次数】菜单软键,通过调节A/B旋钮设置平均次数的数值。
        原理:示波器会对采集的N段波形,将它们按照触发位置对齐,对N段波形进行平均运算,最终得到一段平均后的波形。具体原理图如图 3所示。在ZDS4054 Plus示波器中平均数可设置的范围是2~65536,系统默认设为64次。

        适用场景:希望减少波形中的随机噪声并提高垂直分辨率时使用。

        注意事项:
        (1)滚动视图模式下不支持平均捕获模式。
        (2)平均次数越高,噪声越小,但波形显示对波形变化的相应也越慢。

图3 平均捕获模式原理图

        四、高分辨率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该模式采用一种超取样技术,对采样波形的邻近点平均,减小输入信号上的随机噪声并在屏幕上产生更平滑的波形。

        原理:对一段波形中的每N个点求平均,把原来的N个采样点替换成一个平均点来显示。具体原理图如所示。

        适用场景:通常用于数字
        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采集存储器的存速率的情形,即可提供较较高分辨率、较低带宽的波形。

        注意事项:“平均”和“高分辨率”模式使用的平均方式不一样,前者为“波形平均”,后者为“点平均”。

图4 高分辨率捕获模式原理图

        五、总结
        对这4种捕获模式的捕获机制与应用特点了解之后,我们来看下它们对同一个输入信号的显示情况。将捕获模式依次设置为标准、峰值、平均和高分辨率模式,很明显在对比之下,标准捕获模式下(如图 5所示),信号噪声适中,峰值捕获模式下(如图 6所示),信号的噪声显示比较明显,而平均(如图 7所示)和高分辨率(如图 8所示)捕获模式下显示的波形几乎没有随机噪声。
图5 标准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6 峰值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7 平均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8 高分辨率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了解了同一输入信号在不同捕获模式下的不同显示效果之后,再来对这四种捕获模式做个异同总结:
        对波形捕获模式无特殊要求时,一般使用示波器默认的标准捕获模式;
        要捕获窄脉冲或高频率的毛刺,选择峰值捕获模式;
        想减少噪声并提高分辨率,使用平均捕获模式;
        希望提供较较高分辨率、较低带宽的波形时,选择高分辨率捕获模式。

        本文由西安安泰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