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Tiny-EVB-M051例子来了

楼主(2020-02-18):
(图片)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51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set GPIO pin mode and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        基于NuTiny-EVB-M051开发板,LED在P3.6管脚,低电平点亮LED。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P3.6(Output) Sample Code     |\n");
    printf("+-------------------------------------------------+\n\n");

    /* Configure P3.6 as Output mode*/
    GPIO_SetMode(P3, BIT6, GPIO_PMD_OUTPUT);

        printf("GPIO P3.6(output mode)......");

    /* Use Pin Data Input/Output Control to pull specified I/O or get I/O pin status */
    P36 = 0;

    while(1)
                {
                        P36^=1;
                        CLK_SysTickDelay(250000);
                        CLK_SysTickDelay(250000);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看你们找不到资料,我发现那个DVD光盘里也没有。

网友A:
原来这个板子只有一个LED可以编程啊

网友B:
资料不错,有没有建立工程的步骤说明。

网友C:
多谢大佬的例子,学习学习。

网友D:
看了一下,时钟配置貌似所有例子都是差不多的,所有可以直接封装成函数,调用就行了。

网友E:
新唐bsp库里面不是都有么 ...

网友F:
这比BSP里的好懂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唐bsp库里面不是都有么 ...

BSP里的太复杂,没这个好懂。

网友G(2020-04-12):
有人找这个,我推荐过去了。

网友F:
这个比较简单,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