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最适合用什么嵌入式RTOS?

楼主(2020-02-18):
是否有人使用CMSIS-RTOS2 API封装的操作系统(目前官方封装了RTX5和FreeRTOS)?
还是自己移植FreeRTOS?
还是自己移植RT-Thread?

网友A:
學習FreeRTOS就好了,開源免費。不會因爲使用而像UCOSII那樣 被要求繳費。

网友B:
keil里面有固件的啊!

网友C:
FreeRtos 就可以啊,或者 RT-Thread

网友C:
楼主基于GD系列可以移植一些OS到单片机上来体验一下

网友D:
首选 FreeRTOS 开源免费,商业不收费

网友D:
国产的RT-Thread 可以试一下,最近很火的,支持一下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eeRtos 就可以啊,或者 RT-Thread

确实FreeRTOS和RT-Thread很流行,不过在Keil5里面可以选择经过CMSIS-RTOS2 API封装的FreeRTOS,不用自己移植,但是GD不像ST那样有以太网驱动

网友E:
首选RTX,UCOSIII。这两个有很多安全认证,UCOS III今年起也免版税了,可以免费商用。 freeRTOS 和 rt-thread用的也很多,个人不太喜欢freeRTOS,API接口命名不如另外三个顺眼。

网友C:
首选RTX,UCOSIII 很好用,不知道 UCOSIII 已经商业免费了

网友F:
用RT-Thread。CMSIS-RTOS2感觉没必要了,直接用RTOS的API,RTOS一般不会经常更换。加层封装又是占用资源

网友G:
我认为能用RTX就用RTX,因为是德系的

网友H:
这个看个人吧,FreeRTOS,ucos都有吧,ucos全家桶也免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