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原创】STM32F4系列3D引擎开发过程记录分享

楼主(2020-02-18):
目前在STM32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开源3D引擎,因此我决定继续完成大学时的梦想,从零写一个3D引擎。

渲染采用了通用的三角形渲染方法,既三点确定一个面信息,与四边形渲染法的优势在于,三角形渲染法在复杂模型上更节约内存。也是目前所通用的一种渲染方法,显卡里有个指标叫三角形填充率,就是指这个。

既然要运行在单片机上,就要精简掉一些功能。比如贴图。。。因此我写的这个不支持贴图功能,只能进行指定颜色填充。

给大家看看我开发的3D引擎的大致思路:

最后进行光栅化处理就能显示到LCD屏幕上了,其实3D引擎的开发主要是连线,将空间上的点连成三角形,然后去填充这些三角形,最后投影到LCD上。

旋转矩阵计算方式:

单片机选用了STM32F407ZET6,cortex-m4内核有浮点单元(但是为了兼容性,我没使用)

整个代码优化了浮点,但是渲染精度很差,还需要继续优化。

给大家看看单片机显示效果:
实际模型:

动态旋转效果我发到优酷上了,优酷上搜索“STM32F407单片机3D模型渲染显示-流畅15帧”可以观看

代码先不放出了,有厂家想要这个代码,我看以后写个简单的版本,再放出来。

网友A:
让STM32干这活是不是。。。

对于没有贴图的模型文件,显示是很流畅的喔,15帧轻轻松松的

网友B:
请问一下这是用到了OPENGL库之类的吗?

没有,完全的从零开发的,只用了STM32F4的std标准库

网友B:
这种操作,是不是Gui有现成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操作,是不是Gui有现成的库

没有,完全的从零开发的,只用了STM32F4的std标准库

网友C:
支持楼主!采用硬件浮点单元,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速度其实没明显变快,但是渲染精度提升很多。

网友C:
希望完善完善,开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完全的从零开发的,只用了STM32F4的std标准库

能实现这个很厉害!

网友D:
这个在实际产品上,用途大吗?而且这个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1211762993 :3D打印机??
3D打印机,离线预览,或者实时预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在实际产品上,用途大吗?而且这个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用处很广。

网友B:
感觉这个在其他的平台实现,都很困难!

网友E:
让 MCU干这活有点勉强啊,玩玩就行

网友E:
用F7 H7是不是要好点,要比F4 渲染能力好?

网友F:
楼主厉害,优化好的话,还是很强的,楼主的GUI一定写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F7 H7是不是要好点,要比F4 渲染能力好?

肯定是要好很多的,最好配上大容量内存,对于我这颗F4来讲,如果不考虑复杂效果的话,瓶颈不在CPU的运行速度上。主要是显存太小啦。
1996年的卡皇Voodoo2显卡,三角形填充率只有可怜的3M,照样可以跑起来CS1.6等游戏大作,主要是有12M的大显存。
F407的话像素填充率24M,整数优化过后的三角填充率1.2M,换做F7,H7的话,应该可以更高。单从性能上,H7可以渲染CS1.6的。
目前我把跑跑卡丁车的模型文件导入到F4里,单个跑车帧率可以在20左右。2个跑车也可以在15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希望完善完善,开源一下

把你的icore给他,渲染的运算在FPGA上,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把你的icore给他,渲染的运算在FPGA上,效果可能更好

随时可以用

网友H:
如果能达到25帧的话,可以做图像处理了,这个可以的话,应用非常广的

网友:
以前都是使用opengl

网友I:
刷新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J:
向大神膜拜了。

网友K:
这个怎么自己转换方向呢

网友L:
是操作系统吗

网友M:
3D引擎厉害了。

网友N:
完整的开源3D引擎

网友O:
这个图片看着好形象啊

网友I:
操作的时候会不会卡

网友L:
占用多大的存储空间呢

网友P:
等待楼主开源资料了。

网友M:
这个用来展示比较直接一些。

网友N:
图形是怎么构建的呢

网友O:
运行的速度快不快呢?

网友Q(2020-07-19):
大佬,啥时分享下代码啊

网友Q:
大佬,求分享,有偿也行。

网友R(2020-11-21):
学习不止境,我这边可以免费提供STM32F407ZET6 样板测试哦
icbest#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