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ubeMx IAR工程下怎么换芯片?

楼主(2020-02-18):
原先用 STM32F407VG,现在要换成STM32F407ZG,想保存原来的Cube 配置和代码,怎么平滑的切过去呢?
还是目前要新建一个Cube 工程,再一个个文件在 IAR里面重新添加。

对于IDE,ZG 、VG无差别 统一 xxG。不需要更换。

网友A:
最好新建工程

楼主:
那工程文件就要一个个加了

网友B:
原先用 STM32F407VG,现在要换成STM32F407ZG,想保存原来的Cube 配置和代码,怎么平滑的切过去呢?
还是目前要新建一个Cube 工程,再一个个文件在 IAR里面重新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用 STM32F407VG,现在要换成STM32F407ZG,想保存原来的Cube 配置和代码,怎么平滑的切过去呢?
还是目 ...

快!说点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