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频谱分析仪“少生病”的秘诀

楼主(2020-02-18):
您是否还在为公司的测试仪器维护保养而发愁?相信很多用户都有这方面的烦恼,对于器件测试而言,精度、可重复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西安安泰测试维修中心为示波器、频谱分析仪、信号源、网络分析仪、数字万用表等电测仪器提供维修保养服务,根据多年维修经验总结频谱分析仪故障现象主要有: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

那么该如何避免以上故障现象呢?西安安泰测试分享如何预防频谱分析仪损坏的技巧:
一、阅读警告标签和技术指标
使用仪器前首先查阅技术指标说明书:
1、不得超过技术指标指南中提供的参数值,或分析仪上黄色警告标签指示的值。
2、关于要达到所列出的技术指标需要哪些条件,参考技术指标指南。请注意关于稳定时间、仪器设置和校准要求的信息。

本文以E4440A为例:E4440APSA前面板上的黄色警告标签指示,适用的最大射频输入功率为30dBm(1W)和0Vdc直流耦合电压或100Vdc交流耦合电压。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测量范围不得超过该指示范围,否则将会损坏仪器。

二、不能给分析仪输入过大功率
以E4440A频谱仪为例:
1、限制将要使用频谱分析仪进行测量的信号电平,避免前端损坏。在前端施加过大功率可能会导致前端元器件受损。典型最大射频输入信号电平为30dBm1W)。
2、在打开或关闭连接的设备或被测件之前,关闭被测件/信号源或降低被测件/信号源的功率。这样有助于预防意外的电压升高或下降,避免对分析仪的输入或输出造成影响。
3、根据需要适当使用直流阻断器、限幅器或外部衰减器。

三、确保正确接地
使用仪器时确保正确接地

1、始终使用分析仪附带的三相交流电源线。
       2、将仪器正确接地,预防静电荷积聚。大量静电荷的积聚有可能造成仪器损坏和给操作人员带来人身伤害。
       3、不得使用无保护接地导体的延长电缆、电源线或自耦变压器等,以免破坏接地保护。
       4、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通常要求的交流电压为100V、120V、220V±10%或240V+5%/-10%。通常预期的接地线电阻<1Ω,中性线和接地线之间的电压<1V,必要时安装不间断电源[UPS]。

四、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1、静电放电(ESD)可能损坏或损毁电子元件。因此,应尽量在防静电工位上进行测试。使所有元器件与可能产生静电的材料离开至少1米远。在将同轴电缆连接到分析仪之前,将电缆的中心和外层导体一起瞬间短路接地。
2、在运输和移动设备之前,在所有射频连接器上安装ESD防护罩。

五、注意避免接口热插拔: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断开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
1、避免反复弯折电缆。弯折角度过大可能会立即损坏电缆。
2、限制连接和断开连接的次数,以减少磨损。
3、在使用连接器之前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有污垢、裂纹和其他损坏或磨损迹象有问题的连接器有可能导致完好的连接器也很快出现问题。
4、始终使用扭矩扳手和量规工具来连接射频连接器。
5、清洁沾染污垢的连接器,避免连接的电气性能受到影响或连接受损。

六、确保仪器工作于合适的环境:
1、保持适当的通风和湿度条件

一般的,仪器设备应工作于适宜的环境下:温度:5℃-40℃,相对湿度:20%-80%,并要避免强电场/磁场,灰尘环境和阳光直射,远离震源、水源和腐蚀性气体等。
对于有些用于特殊环境(如航空/矿山/深水等)的特殊仪器,另有如防水/耐高温等等特殊要求。
2、当在机箱中安装产品时,不得阻碍进出仪器的空气对流通道。机箱每消耗100W功率,环境温度必须比产品最高工作温度低4°C。如果机箱总功耗大于800W,那么必须使用强制通风装置。

当然,以上几点是让大家防患于未然,减少你的频谱分析仪“生病”的几率,如果你的仪器已经出现了故障,建议您找正规的维修中心进行“把脉”,尽快“治疗”。安泰测试拥有11年维修经验,专业从事各种测试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与技术支持,具备对国内外高端仪器进行芯片级维修的技术能力,也算是仪器维修界的“老中医”,为您免费检测仪器故障,同时也有免费培训课程,教大家如何正确操作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