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C打不开

楼主(2020-02-18):
MALAB X IDE安装了MCC V3.95,新建工程后却无法打开,反复重启过几次IDE,仍无效,哪位遇见过这个问题?帮忙看看。

网友A:
最近MCC有点更新, 你看看是不是没active.
不行的话, 可以卸载这个插件, 然后再重装就是了...
没啥是重装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MCC有点更新, 你看看是不是没active.
不行的话, 可以卸载这个插件, 然后再重装就是了...
没啥是重装解 ...

没那么简单,反复卸载安装几次了,问题仍在——本来用MCC建的工程,再打开无论如何也找不到MCC界面了,菜单也变成灰色了;再新建一个工程也一样打不开。

我用的X IDE是V5.30,占用PC资源很大,而且X IDE关闭都不管用,只能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对这个开发环境有点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