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采用单片微控制器的低成本数字温度计

楼主(2020-02-18):
采用单片微控制器的低成本数字温度计

  许多应用中,温度的检测和显示功能都是所期望或绝对需要的。温度探头、自动调温器、CPU监控器和过程控制设备就是一些这样的应用。插图示出了一个用于温度检测和显示的简单系统。该电路只需要一个微控制器(MCU),而不像其他解决方案那样需要单独的功率管理和模拟变换器芯片。而且,该电路无需对复位引脚进行任何的特殊处理,因为所使用的MCU引入了节电型的检测方法。

    德州仪器(TI)公司的MSP430F412型MCU在执行快闪存储器代码的同时由一个高速内部振荡器进行计时。首先,代码运用单斜率模拟转换技术来读取电阻性传感器的信息。然后,将读数变换成BCD值并显示于LCD上。LCD不需要单独的驱动芯片;它由MCU直接驱动。LCD还会显示一个闪烁的“F”以表示读数的单位是华氏度,且电路正在自动检测温度。

    显示内容一旦更新,MCU即进入低功耗等待状态。在此期间,只有一个内部计时器处于工作状态,其递增幅度由32kHz晶体控制。该计时器控制着LCD的成帧频率(Framing Frequency),使其保持接通状态,并显示最新的温度读数。经过一段可由软件进行选择的延时之后,相同的计时器产生一个中断。该中断随后将重新启动CPU和内部高速振荡器,整个过程重复进行。每次中断要么清除显示内容,要么把“F”写在显示器上并使其闪烁。

    MSP430F412是专为以低功率电池为电源的应用而设计的。因此,当MCU处于等待状态且LCD接通时,整个电路只形成1.5uA的电流。由于MCU的启动和关断时间均极其短暂,故其97%以上的时间处于等待状态。当电路处于工作状态或对传感器进行测量时,它只形成110 A的平均电流,较长的等待时间加上较短的工作时间使得该电路的总平均电流低于5uA。如果此电路采用220mAh、2032型硬币电池(Coin Cell)为电源,则可连续工作长达5年。

    数字温度计功能的实现只用到了MCU资源的很小一部分。程序使用了快闪存储器的不足17%。有21条I/O线路可供其他用户使用,且CPU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关断状态。考虑到这些事实,就可以容易地了解数字温度计如何能够仅仅是一个在相同MCU上实现的更为复杂的应用的一小部分了。温度计可以是生产设备控制电路的辅助功能,根据温度读数来改变速度和功率。

    它亦或可以是同样对时刻起反应的数字自动调温器的核心,因为32kHz输入直接分隔开来以提供一个实时时钟。温度计甚至还可以是采用MCU来存储数据和运行代码的数据登录系统的一部分。这是可能的,因为MSP430F412能够在其自身的快闪存储器中记录信息。

网友A:
基于MSP430单片机的电子温度计需要那些元器件

网友:
DS18B20温度计

网友B:
EE02高精度温湿度计新型的EE02温湿度计是高精度测量技术与现代化设计的结合

网友C:
温度传感器的精度等级和最大误差是什么?

网友D:
用pt电阻搭建一个温度采样电路

网友E:
高精度NTC温度传感器温度误差±0.1哪个厂家可以做到?

网友F:
高精度的数字式温度传感器芯片都有哪些?

网友G:
温度传感器的选型注意事项要注意哪些?

网友H:
单片机和DS18B20温度传感器

网友:
数字温度计的精度等级怎么划分呢

网友A:
MSP430 P1IFG和IFG1分别是什么?

网友I:
有源代码可以学习吗

网友F:
可以考虑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网友D:
高精度温度传感器芯片哪种型号好

网友G:
温度传感器精度比有ds18b20还高的吗

网友C:
哪种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比较好

网友H:
热敏电阻式温度传感器也不错呢。

网友B:
阻值精度最高可以做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