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关于双控开关智能化改造:智能开关双控兼容传统双控开关

楼主(2020-02-18):
常见问题:

如何实现兼容机械开关布线的双控智能开关?
智能开关和普通双控开关如何实现总体双控?
智能开关如何兼容传统双控开关?
智能开关如何替换普通传统双控开关?

解决方案:
利用智能开关双控模块实现传统双控开关智能

【方案摘要】利用智能开关双控模块解决了智能开关和普通开关联动实现双控的问题,非常适用于智能双控改造,在两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一起控制一个灯负载的场合,将其中任意一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升级更换为智能双控开关以后,另外一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仍然保留并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并且传统机械双控开关端无需增加任何零件,尤其无需另外增加一个无线墙贴开关,所替换新装的一个智能双控开关与另外一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之间也无需增加任何布线,降低了改造难度和成本,满足双控及多控的要求,有利于智能开关的推广和普及。
        1.什么是双控开关?

        双控开关是一种将两个单刀双掷开关(开关A、开关B)串起来,从而实现两个开关都可以进行控制家电的一种开关。

        双控开关就是一个开关同时带常开、常闭两个触点(即为一对: 开关A、开关B)。通常用两个双控开关开关控制一个灯或其它电器,意思就是可以有两个开关来控制灯具等电器的开关,比如,在下楼时打开开关,到楼上后关闭开关。

        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一般由两个开关成对组成:统机械双控开关A、传统机械双控开关B,实现在两个不同位置一起来联动控制同一个灯具。

        2. 智能开关如何实现双控?

        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居可以实现智能控制。传统双控开关也同时升级改造为智能双控开关,具体实现方法有:

        1将传统机械双控开关A、传统机械双控开关B都替换成智能双控开关,从而实现智能控制。但改造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

        2将传统机械双控开关A替换成智能开关,另外一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B保持原状(由于智能开关是单控线路与传统开关构造不同,所以改造之后该传统机械双控开关B将会无法使用),同时另外增加一个无线墙贴开关(后期需要更换电池)来代替传统机械双控开关B实现双控功能。安装时需要先进行人工配对或自动配对,导致改造成本较高,安装调试维护的难度大。故而适用性和实用性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3)将其中任意一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更换为智能双控开关,另外一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保留仍然可以继续正常使用,无需另外多买一个智能双控开关或无线墙贴开关,也无需额外布线,进而降低了改造难度和改造成本,同时有效减少了网关节点数量有利于智能开关的推广和普及。

        单火/零火智能开关 + 双控模块 = 智能双控开关,
        一个智能双控开关(直接替换原有机械双控开关) + 1个或多个机械双控开关(原有) = 智能双控/智能多控。

        普通智能开关升级为双控智能开关的方法:普通智能开关加入双控模块XD3023无需修改原有智能开关软件,只需要修改更新PCBLayout即可,开发升级简单。

        结语:

        目前市场上现有的双控、多控智能开关都是要求将所有传统机械双控开关都替换为智能开关(智能双控开关或者无线墙贴开关),且这些开关需要先进行人工配对或自动配对,导致智能开关的成本高,安装调试维护的难度大。故而适用性和实用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难以全免满足市场的需求。

        使用迅迪电子智能开关双控模块实现的智能双控开关,非常适用于智能双控改造,在两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一起控制一个灯负载的场合,将其中任意一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升级更换为智能双控开关以后,另外一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仍然保留并可以继续正常使用,并且传统机械双控开关端无需增加任何零件,尤其无需另外增加一个无线墙贴开关,所替换新装的一个智能双控开关与另外一个或多个传统机械双控开关之间也无需增加任何布线,降低了改造难度和成本,满足双控及多控的要求,有利于智能开关的推广和普及。

标签:  双控模块 双控开关 智能开关双控模块 XD3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