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咨询一个仪器仪表上面的485信号的电源问题。

楼主(2020-02-18):
最近在做选型,发现某些仪表的MODBUS rtu电源选择有5V,12v,24v,请问为何是有这3种呢,我看宣传的距离都是1000米,也没有传输距离的优势啊,另外想咨询下,很多资料说有两线制的485信号,但是我发现实际上不都是4线制的么,两根线供电,两根线信号A/B,共4根线。是不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A(2020-04-14):
所有485出来都是标准的A, B两根线,  你不用管那么多,要看的是能带多少个节点。  通讯距离受现场各种情况影响,最大不要超1000米,不然不能保证可靠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