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连接方案(BLE&WIFI)] da14580内存的问题

楼主(2020-02-19):
我有个产品用的IC 是DA14580并外挂一个FLASH。当我的程序大于32KB时,是否可以通过Keil在线调试,把程序放置在外挂的Flash里面运行调试。麻烦有懂的大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0-09-09):
这种一般是不能的,外挂flash需要单独烧写代码。

网友B:
可以用Dialog官方的SmartSnippet ToolBox把代码烧录到Flash进行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