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E8362C网络分析仪维修案例

楼主:
一、仪器型号
安捷伦网络分析仪E8362C

二、故障现象:
开机无法正常进入测试界面停留在win桌面

三、拆机维修详解:
检测过程:
仪器通电开机后停留在win桌面,检查发现网分程序、校准文件都没有。
接下来首先,备份原始系统。然后采取恢复系统措施仪器提示Phaselock lost。
因为重装系统后仪器依然无法正常开机显示,接下来就拆机检测排查内部是否有烧毁部件。经拆机检测发现,仪器开关部件损坏,内部组件烧损,起泡,造成端口1输出功率低,初步判断开关坏。

维修措施:
发现目前的故障问题后采取换件维修措施:更换开关损坏微组件,整机调整仪器参数,开机测试仍然未通过。因为仪器内部烧损严重,更换微组件后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开关部件烧毁严重已经无法修复必须整体更换微波开关,随后更换微波开关后整机调整检测仪器开机正常,测试正常。

维修总结:
维修该仪器经验总结,无法进入测试界面有时候不仅仅是重装系统就可以解决的,有可能是仪器内部烧毁严重导致的。出现这个现象主要原因还在于使用不当造成的仪器烧毁严重。
安泰仪器维修根据多年经验总结:

射频类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1、注意静电防护,尤其是裸露在外的各个接口的静电防护;
2、注意避免接口热插拔:先接好接口,再加信号;先断开信号,再断开接口连接;
3、定期对仪器进行维护保养。

以上有关安捷伦网络分析仪维修案例由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整理发布,更多有关仪器维修知识欢迎访问西安安泰仪器维修网。

可维修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端口没有正常响应;无输出;无输入;信号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测试结果异常;校准失败;超差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