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SPI问题

楼主(2020-02-19):
SPI的CS线可以一直拉低吗?在和单个W25Q64通信时

网友A:
可以,大部分使用的时候,为了省去一个IO,直接把从机的CS拉低直接使能。当然也会带来楼上bellstudio说的问题,你的device失去一个很好的避开干扰的机会。但是一场合下,这个做也是没有问题的。以实际测试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大部分使用的时候,为了省去一个IO,直接把从机的CS拉低直接使能。当然也会带来楼上bellstudio说的问 ...

那cs一直拉低的时候怎么去区分传输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网友B:
W25Q64 就不能让CS一直是低,无法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W25Q64 就不能让CS一直是低,无法正常操作。

我也觉得一直拉低不太对 但是我看版主的回答都说是可以的 现在也纠结到底能不能一直拉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一直拉低不太对 但是我看版主的回答都说是可以的 现在也纠结到底能不能一直拉低 ...

肯定是不行的, w25Q64是以CS拉高,写/擦除等命令才开始执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 w25Q64是以CS拉高,写/擦除等命令才开始执行的。

纳尼,这个芯片没用过,标准的SPi不都是CS拉低开始clock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纳尼,这个芯片没用过,标准的SPi不都是CS拉低开始clock的吗?

是拉低开始的 但是没法判断什么时候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