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个问题,M051的PWM操作,呼吸灯怎么没效果

楼主(2020-02-19):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23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CLK_SetModuleClock(PWM23_MODULE, CLK_CLKSEL1_PWM23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1 */

    SYS->P4_MFP &= ~(SYS_MFP_P41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1_PWM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Duty=100;
        SYS_UnlockReg();
        SYS_Init();
        SYS_LockReg();
        UART0_Init();

        printf("Hello PWM !\n");
        printf("PIN41 as PWM output PIN,use PWMA channel 1");

        PWM_EnableOutput(PWMA,BIT1);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PWM_CH1,1000,30);

        PWM_Start(PWMA, 0x02);

//        GPIO_SetMode(P4,BIT1,GPIO_PMD_OUTPUT);
        while(1)
{
                while(Duty>0)
        {
                Duty -=1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PWM_CH1,1000,Duty);
                CLK_SysTickDelay(100000);
        }

                while(Duty<100)
        {
                Duty +=10;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PWM_CH1,1000,Duty);
                CLK_SysTickDelay(100000);
        }

}
}

网友A(点评):
看了一遍代码,没发现大毛病,可能是因为0和1是一对,如果使用1,应该配置0.我的代码是先配置的0,测试的,OK。然后添加了1测试也是OK

楼主:
这个怎么没反应啊

楼主:
@jasontu
大佬在吗

网友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05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enerate different frequency(Tenor C Do ~ Si) waveform by PWM.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0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0_PWM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i=10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WM_EnableOutput(PWMA, 0x1);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Start(PWMA, 0x1);

    while(1)
    {

                                while(i>0)
                        {
                                i=i-5;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while(i<100)
                        {
                                i=i+5;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
}

网友A:
你对比一下,我这个好用,我试了,用的是P40,你看看能否修改到P41.

网友A: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05p $
* @brief    Generate different frequency(Tenor C Do ~ Si) waveform by PWM.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0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Msk|SYS_MFP_P41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0_PWM0|SYS_MFP_P41_PWM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i=10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WM_EnableOutput(PWMA, 0x1|0x2);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PWM_Start(PWMA, 0x1|0x2);

    while(1)
    {

                                while(i>0)
                        {
                                i=i-5;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while(i<100)
                        {
                                i=i+5;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
}

网友A:
修改了一下,经过验证可以实现P41输出。

网友A: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05p $
* @brief    Generate different frequency(Tenor C Do ~ Si) waveform by PWM.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variables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_SetCoreClock(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PLL, CLK_CLKDIV_HCLK(2));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01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01_MODULE, CLK_CLKSEL1_PWM01_S_HXT, 0);

    /* Reset PWMA channel0~channel3 */
    SYS_ResetModule(PWM03_RS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4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A Channel0 */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Msk|SYS_MFP_P41_Msk);
//    SYS->P4_MFP |= (SYS_MFP_P40_PWM0|SYS_MFP_P41_PWM1);

   SYS->P4_MFP &= ~(SYS_MFP_P41_Msk);
   SYS->P4_MFP |= (SYS_MFP_P41_PWM1);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i=10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PWM_EnableOutput(PWMA, 0x1|0x2);
            PWM_EnableOutput(PWMA, 0x2);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                PWM_Start(PWMA, 0x1|0x2);
                PWM_Start(PWMA, 0x2);
    while(1)
    {

                                while(i>0)
                        {
                                i=i-5;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while(i<100)
                        {
                                i=i+5;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0, 1000, i);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A, PWM_CH1, 1000, 100-i);
                                CLK_SysTickDelay(10000);
                        }

    }
}

网友A:
经过测试,单独开启P41的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你那是哪儿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单独开启P41的也是可以的,不知道你那是哪儿见鬼了。。。

多谢大佬答疑解惑。感谢分享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BITx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