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Thread nano怎么样无缝切换到RT-Thread标准版?

楼主(2020-02-19):
之前有个项目,只用了RT-Thread nano作为RTOS内核,现在项目扩展,希望用到RT-Thread的一些组件和软件包,但是只有RT-Thread nano是不支持的,需要切换到RT-Thread标准版。

之前查到RTT nano的宣传资料,说是nano可以无缝切换到标准版,但是找不到怎么样“无缝切换”的指导,想问一下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我看nano和4.0 标准版的文件夹目录结构很类似,是不是所谓的“无缝切换”就是直接覆盖拷贝过去就可以直接用标准版的env工具了。。

多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无缝切主要是指可以应用层不变的情况系,切换使用 Nano 内核和全功能内核。
如果要使用软件包和组件,设备框架等,最好的方式,基于 RT-Thread stdio IDE 基于您的 MCU 制作一个 Demo 工程,然后把原来的应用层代码拷贝过去。

官网有些教程可以了解下:https://www.rt-thread.org/page/video.html

我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希望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B:
给楼上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无缝切主要是指可以应用层不变的情况系,切换使用 Nano 内核和全功能内核。
如果要使用软件包和 ...

我感觉也是这样的,目前实践就是保持应用层不变,重新用标准版全功能内核生成工程,是可行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