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两种产品上电平和集电极的频率信号

楼主(2020-02-19):
我使用的产品叫涡轮流量计,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频率信号,通用性的是电平信号,高电平20V,低电平1v,现在出现一种集电极频率信号。
我想问,比如我正采用电平信号的装置,这个流量计坏了,我应该是不能直接将这个集电极频率替换上去的吧。
另外集电极按我的通俗理解,不就是电流的通与断么,这个怎么就成频率信号了呢?
我不是电子行业的,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
通断的时间,不就是频率了吗。能不能直接接,要看具体的等效电路,比如我们平常的光电开关,有PNP输出和NPN输出,接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断的时间,不就是频率了吗。能不能直接接,要看具体的等效电路,比如我们平常的光电开关,有PNP输出和NPN ...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通的时候就是有电流,断的时候没有,我在线路中加个电阻,然后就是得到电平信号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一般这种传感器出来就是三根线,VCC,GND和信号线,然后和光电开关类似,你区分有信号的时候信号线出来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只要一致,就可以替换。但是具体你这种传感器什么原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