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测温枪及热像仪能否测体温九问九答

楼主(2020-02-19):
新冠肺炎疫情下,出于体温排查要求,许多公共场所及机关企业单位使用非接触式测温设备,如红外额温枪、工业红外测温枪、红外热像仪,进行体温量测,实实在在遇到一些问题。安泰的工程师针对测温准确度和使用方法两方面给予说明,看看大家是否真正用好你手中的测温仪器?

问:1、为什么测温不准?
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才是“测温准确”,许多人理解的是只要对正常人体温测量温度不在36.5°C就是不准。然而人体体表尤其是额头温度受环境影响非常大,并不是医学测温标准中规定的人体36.5°C。
即使是医用测温枪,也受环境影响存在测不准,购物网站随便拉开差评栏目可见:

问:2、测不准的因素有哪些?
答:理解了“问题1”的测不准的定义,我们希望测温枪首先做到测得准,因此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测温枪测不准真实温度的可能原因:
(1)使用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近距离、同一环境温度、参数设定一致的要求;
(2)参数设定是否合适:参照正常人测量的额头温度值修正发射率ε(0.00-1.00端值范围),在测量一个正常体温人的时候,如果希望示数为36度附近,则比36度示数大则ε调节接近1.00端值,比36度小则ε调低,一般建议值(0.71-0.86)。
注意,在标准27摄氏度环境下测体表温度应该用人体发射率0.98,并且此时测额头温度为34-35摄氏度。发射率调节建议值(0.71-0.86)是为了补偿环境温度的影响。

问:3、如何使我手中的工业/医用测温仪“测得准”?
答:了解了“问题2”的测不准原因,我们提出测得准方法:温度参照法。
利用温度参照法来排查发热人员体温,是我们尽可能的减少干扰的有效途径。操作步骤:
(1)测量参考对象(甲)选择合适发射率(同一地点,测温距离两指宽,根据示数调节发射率。)
(2)使用参考对象调好的发射率来对其他人员(乙)测温。
(3)高于参考对象(甲)的测温值判断为发热,低于或等于的判断为正常。注意:参考对象(甲)可以是多个正常体温的人,调好统一的发射率后,对测得参考温度求平均值。
这样做有效的避免了外部使用条件差异引起的测量误差,尽可能的减小环境温度的影响,特别是在冬季室外,利用参照法可以提高使用工业/医用测温枪排查发热人员的便捷性,直观的根据测温示数比较,来进行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可以选取的测量部位:太阳穴,耳垂后,耳孔,腋下,肚脐。

问:4、为什么医用测温枪相对工业用测温枪测体温更能测得准?
答:医用测温枪的测温精度一般在±2℃内,但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建立,使得示数值在正常工作范围(通常在10℃ 和 40℃内)能够修正回来,可以达到±0.1℃的示数精度,较好的反映人体温度。工业用的测温枪一般测温范围大,精度在±2℃内,在示数上比不了医用测温枪在±0.1℃的测量精度。
参考:徐坤,赵麟,袁圆,张西良等.医用红外测温仪测量误差分析及补偿试验研究[J].电子测量技术,2014,37(10):104-118

问:5、红外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任何物体对外都辐射热量,红外测温是利用人体红外热辐射和温度之间关联,通过探测红外辐射来采集温度。这种辐射是从表面发出的,因此红外测温仪严格意义讲只能探测表面,不能透视或者穿透实体测温。因此使用中应避免围巾或帽子遮挡。

问:6、为什么我的测温仪测温值跳动大?
答:红外测温要求3个一定:测温距离一定、环境温度一定,参数设置一定。
通常医用/工业用测温枪的测温距离两指宽比较合适(2~5cm内),这就是“距离一定”;另外对相同对象测温,一定在同一环境温度下,两个人不能一个刚从室外进来,一个刚从暖气房间出来,要保证两人在同一环境下待足够的时间;参数设定主要是发射率调节,另外选取的摄氏或华氏单位要一致;

检验一个测温枪测温示数是否跳动波动过大,可以对同一对象相同距离下多次测量,检查其重复性;这样可以保证在相同距离、相同环境、相同参数设定下判断一个测温仪的热灵敏度是否合格。

问:7、测温仪上有哪些功能可以辅助我准确测温?
答:医用测温枪注意有些型号具有“体表/体内测温模式”的选择,如果示数比较低,可以检查此时是否在体表模式下;
工业用测温枪有发射率调节功能,根据实际测温示数可以进行调节补偿,便于观测;而且有些具有数据统计功能,可以显示测温平均值、最大值,有利于更准确更快的发现发热人员;注意,测温枪上的红激光是用来指示测温点的,即使关掉激光也不影响测温(可省电)。另外有些具有alarm报警功能可以设置高温报警。

热像仪的使用在设置参数上跟工业测温枪类似,需要调节发射率,但是由于存在光学镜头对焦距离不能太近,一般建议在20cm外;也可以设置温度报警线,有些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来实现远程监控。

问:8、如何判断我手中的测温仪本身存在问题不合格?
答:有几种可能:
(1)在问题6中我们讨论了“测温重复性”,这一点保证不了的测温仪基本是存在问题的;
(2)有些测温枪调节发射率后示数不变或变化很小,一般是有问题的;
(3)利用测温枪在测个别人的口腔温度时,在发射率0.8以上仍不能很好反映的真实温度(测温值仍小于35度);
(4)其他外观瑕疵、按钮不灵及显示故障。

有类似问题可以先咨询经销商技术支持判断一下。

问:9、看了上述问题后,可否给一套标准操作?
答:新冠肺炎仍然没有停下感染的脚步,许多变异的性状增加人群对未知的恐惧,我们要尽可能的拿起科学仪器,去探测病毒引起的各种性状。检查发热的方式仍然非常有用,这是诸多重要筛查手段之一,截至目前许多确诊病例都是通过检查发热一步步确诊下来实施医救。操作标准如下:

楼主:
标准操作:《参照法体表温度测量》(点式医用/工业测温枪适用)
第1步:选取多个正常人,在室外检查点位置进行“发射率参数调试”;相同两指宽距离、相同环境温度下,测多个人的额头/太阳穴/耳垂后(选其一),每个部位多次测温,当测量温度为36度时当前的发射率即为合适的发射率值;

第2步:调节好发射率后,统计多个正常人的测量温度,取平均值作为 “参考温度”;

第3步:在相同两指宽距离下,测来访人员的体表温度;

第4步:当测的体表温度大于参考温度,则疑似发热,多次测量或用医用体温计进一步排查;当测得温度小于等于参考温度,则正常,该人员体温不超过我们测试过的正常人体温。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西安安泰测试设备有限公司,免费提供热像测温产品技术支持服务,武汉加油!全国人民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操作:《参照法体表温度测量》(点式医用/工业测温枪适用)
第1步:选取多个正常人,在室外检查点位置 ...

黑人,白人一样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人,白人一样测吗?

是的。

网友B:
很不错,最近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