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05用DAP无法下载,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20-02-19):
连接后,下载示例的工程hc32f005c6pa_template      求救~~~

网友A:
貌似是目标缺电源吧??

网友A:
下载器都没有发现!检查下载器吧!

网友B:
这里显示没有连接芯片,已经连接OK的如右图所示
能否看看你板子,
还有用的usb线是不是可以连手机等设备的数据线,还是仅仅用于充电宝充电的线?

楼主:
解决了,必须接复位脚~~~

网友C(2021-11-26):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必须接复位脚~~~

请问怎么接复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