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无线接收电脑的指令

楼主(2020-02-1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是自己设计呢, 还是搞分析

楼主(点评):
做毕设老师说用这样的方法,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无线图传模块,WIFI图传模块,无线串口模块,都是现成的,拿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图传模块,WIFI图传模块,无线串口模块,都是现成的,拿来就能用。

嗯嗯,这个摄像头我在网上买现成的,然后就是电脑给单片机发指令是用无线串口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这个摄像头我在网上买现成的,然后就是电脑给单片机发指令是用无线串口是吧 ...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无线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