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

楼主(2020-02-19):
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

   内容摘要:介绍了一种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对声表面波技术及声表面波传感器作了简要的介绍,针对某无线远距识别系统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给出了测试结果。

    1 SAW技术简介

声表面波SAW(Surface Acoustic Wave)是英国物理学家瑞利在19世纪80年代研究地震波的过程中偶尔发现的一种能量集中于地表面传播的声波。

SAW最早的应用是在广播、电视领域作频率稳定的滤波器之用。现在声表面波技术的应用已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如地震学、天文学、雷达通信及广播电视中的信号处理、航空航天、石油勘探和无损检测等。

      2 声表面波传感器标签的识别原理

声表面波传感器的基本组成如图1所示。其天线接收到高频(915MHz中心频率)激励后经过叉指换能器IDT(interdigital transducer)将电磁波转化成声表面波,然后经过一系列反射器(可编程,包含了识别码)反射回来,再经叉指换能器转化成电磁波经天线发射出去,完成反射过程。

       3 收发器的系统实现

3.1 大时宽带宽乘积信号

匹配滤波器理论指导下提出的线性调频脉冲压缩技术,是在宽脉冲内附加线性调频已扩展信号的频带,从而提供了一种时宽和带宽乘积大于1的信号,称为大时宽带宽乘积信号。

线性调频脉冲具有近似矩形的幅频特性和近似平方律的相频特性。同时具有可选择的“时宽带宽积”,普通脉冲信号是单一载频信号,它的时宽带宽积是固定的,大约等于1。而线性调频脉冲信号的时宽和带宽都可以做得很宽,使得时宽带宽积可以做得很大。

大时宽带宽乘积信号由于应用宽脉冲,系统的多普勒分辨力可同时得到提高,有利于克服峰值功率限制,充分利用发射设备的平均功率,提高信号的能量,有利于增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对有源噪声干扰来说,由于信号的带宽很大,迫使干扰及发射宽带噪声,从而降低了干扰的谱密度。对于回答式干扰,也由于采用了复杂的脉内调制,在信号的延迟、放大、转发过程中会产生更大的畸变,从而得到一定的抑制。至于消极干扰则由于提高了系统的分辨能力,抗干扰性能也有一定的改善。

       3.2 系统方框图

从图3可看到展宽器件的情况,高频部分先到达,得到的是由高频向低频变化(175MHz~155MHz)的延迟时间为1μs的负斜率线性调频脉冲。

根据系统指标要求,设计的某识别系统的发送器实现框图分别如图2所示。

3.3 系统各部分介绍

(1)本 振

750MHz及165MHz本振通过锁相环产生,稳定度在10-7量级,作为激励传感器的发射信号和检测回波信号时延的基准在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

(2)脉冲的扩展

165MHz的本振脉冲,经过开关截取0.1μs宽度的脉冲,经放大、带通滤波后,得到一个钟形脉冲,送到SAW扩展器。SAW扩展器的激励脉冲可以是一个宽度小于8ns的窄脉冲,也可以是一个带有载波的钟形脉冲,为了得到较大的功率,在此选用了钟形脉冲。

扩展器的原理图如图3所示。主要由压电晶片(这里采用了LiTaO3晶体)和光刻在其表面上的叉指换能器组成。触发脉冲输入换能器后,由逆压电效应激励出声表面波。传播到输出换能器后,由压电效应转换成与叉指条周期一一对应的电磁波。由于声表面波到达换能器时间上的差异,得到了一组频率按线性变化的展宽电脉冲。

(3)天线、GaAs射频开关、发射和接收

从SAW扩展器输出的线性调频脉冲经过放大滤波后,由天线发射出去。

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共用,需要一转换开关。回波信号的微弱要求系统接收机本地噪声信号必须很小,因此,要求开关应有很高的隔离度(通断比),否则,本机振荡信号会窜入接收机而淹没有用信号。由于系统频率高达915MHz,普通的模拟开关无法满足隔离度的要求。本系统采用了GaAs射频开关,这种开关具有较高的隔离度、较低的插损、开关速度快等优点。

天线具有比较窄的方向角,以尽量避免在识别范围内同时出现两个识别卡的情形。发射出的信号若遇到SAW识别卡,会反射回一系列脉冲,脉冲的数量和间隔由识别卡本身的结构决定。本系统中使用的是24/48位的识别码。

(4)脉冲压缩

由天线接收的脉冲信号经过下变频、带通、放大后送到SAW压缩器,压缩器的原理与扩展器类似,输出换能器的叉指排列与扩展器的共轭,由低频向高频变化(155MHz~175MHz)。当展宽脉冲进来后,由于时间上的差异,使各频率的信号同时到达叉指换能器相应的位置而输出一个被压缩的脉冲。脉冲的能量按布喇格函数分布。

通过使用SAW扩展器和压缩器,增大了信号的时宽带宽积,从而获得了大约13dB的处理增益,提高了系统的多普勒分辨力;由于时域上的展宽,充分利用发射设备的平均功率,提高信号能量,增强了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5)A/D采样与DSP数据处理

由SAW压缩器输出的信号包含了SAW识别卡的信息,经过A/D采样后由DSP提取识别卡的信息就完成了识别过程。

     4 测 试

测试用的识别卡有24条反射器,可以形成24位的识别码,收发器每隔12μs发射一个1μs的询问脉冲。经过识别卡反射回一组编码脉冲。若对应位为1,则对应反射器反射回波;若为0则不反射。这样由有无回波脉冲就可以判断出该位为1或者0。

编码为1的返回脉冲比编码为0的返回脉冲大20dBm左右,通过信号的处理可以得到很低的误码率,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目标。

声表面波器件的引入,使系统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识别距离可以达到20m,可用于不停车车辆自动收费识别系统、路标识别系统、铁路车辆车号识别以及列车准确停靠控制等系统。

楼主:
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

网友A:
一种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对声表面波技术及声表面波传感器作了简要的介绍,针对某无线远距识别系统作了详细的分析

网友B(2020-04-03):
这不就是射频识别吗

网友C:
汽车电子身份*的RFID

网友D:
这个还能测量表面吗

网友:
这个准确率肯定很低的。

网友E:
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网友F:
不靠谱的随机数。

网友G:
测速(车辆)有什么产品吗?

网友H:
识别是如何识别来分类的?

网友D:
这个特征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I:
rfid 可以用于无人驾驶汽车吗

网友:
实验效果也不好吧

网友C:
有哪些可行的解决方案

网友E:
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

网友B:
蓝牙可以实现的。

网友F:
怎么不使用无线电呢

网友H:
如何使用rfid技术管理

网友G:
信息是如何写入的

网友J:
学习学习
基于声表面波器件的无线远距识别系统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