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 的AD端口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2-19):
不大必要

网友B:
主要看翻转的频率了  频率太高阻容对波形有影响
R3阻值较小可作为匹配电阻

楼主:
R3确实很小,只有50欧左右;翻转频率最高可到300K。
那这块滤波是否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翻转的频率了  频率太高阻容对波形有影响
R3阻值较小可作为匹配电阻  ...

如果R3与C2必要,那么C1应该可以省掉吧。
总共5个器件(R1,R2,C1,R3,C2),似乎有点奢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R3与C2必要,那么C1应该可以省掉吧。
总共5个器件(R1,R2,C1,R3,C2),似乎有点奢侈? ...

我觉得C1  C2都可以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R3与C2必要,那么C1应该可以省掉吧。
总共5个器件(R1,R2,C1,R3,C2),似乎有点奢侈? ...

如果焊接   可能就是pf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焊接   可能就是pf级别的

谢谢回复。

网友B: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楼主还是比较认真  设计中省一个电容都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