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C972下载程序后GPIO没输出

楼主(2020-02-19):
NUC972在keiI中调试GPIO有输出,调试串口输出也可以,但把bin下载到Nand F|ash后重启只有串口输出,GPIO没输出了,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不知道 ,在Keil里开发这个,需要安装什么pack吗

网友B:
启动位置对不对

楼主:
如果不对,调试的串口怎么有输出呢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要用最新的NUC970_NonOS_BSP-master  201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在Keil里开发这个,需要安装什么pack吗

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