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电路图。

楼主(2020-02-20):
求一个把24V交流电降压为9V交流电的可控硅调压电路,输出电压可调整,外部负载大约为2KΩ,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这个点是不是大神们还没起床

网友A:
不大可能

网友B:
可控硅不能实现,用悬浮MOS做高频暂波可以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案?

网友D:
负载是什么?

网友E:
不用谢了,什么神都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不能实现,用悬浮MOS做高频暂波可以

不是可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调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是什么?

我是想做一个电极式液位计,继电器回路用24V供电,电极测量回路用9V交流供电,这要需要两路交流电源,我想把24V降压到9V给电极回路用,这样就不用两个变压器了。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案?

我是想做一个电极式液位计,继电器回路用24V供电,电极测量回路用9V交流供电,这要需要两路交流电源,我想把24V降压到9V给电极回路用,这样就不用两个变压器了。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C:
一个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电极式液位计,继电器回路用24V供电,电极测量回路用9V交流供电,这要需要两路交流电源,我 ...

电流多大?

网友F:
按你说的这么小的负载,直接电阻分压就行了

网友G:
可控硅是调压,输出已经不是正弦波了,2K的负载,24V降9V,串3.3K电阻即可,哪有这么麻烦的,最简单的就是最可靠的。

网友D:
9V 2KΩ的负载出来捣什么乱?拿电阻降压,非线性负载用运放跟随就行了。

没有2000A用个毛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