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断码屏的鬼影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2-20):
   断码液晶屏是定制产品,它的材质、工作条件及工作参数一般都是在开模前就设定好的,那么液晶屏在点亮后出现了鬼影的现象大多都是工作参数不符合设定值。如:设定的工作电压是3V,用高于3V的电压来点亮就会出现鬼影的问题了,该显示的不该显示的都出来了。断码屏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通过调节电压来解决这个问题。

@tyw :正解
tyw
Vlcd脚用来调lcd对比度,通常用一可调电阻来调最佳点.

网友A:
你超过工作电压肯定是不可以的,没挂掉算是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