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是怎么刹车的?

楼主(2020-02-20):
(无正文)

网友A:
有根刹车线的

网友B:
两轮电动车手刹的,断电开关在手刹手柄的根部,按刹车时开关触点会弹出,三轮的或者脚刹的,开关在车子底部
断电开关在手刹手柄的根部,刹车时手闸会把它按下去,按下去后就会给控制器一个断电的信号。

网友:
刹把根部有个轻触开关的。
一般是不刹车时,开关按下去,捏刹车手柄时,开关弹起。
不刹车是一个点位置,刹车根据轻重缓急,手柄有一个宽的位置范围的。如果设计为刹车时开关按下,结构上不太好实现的。

开关信号提供给控制器,简单点的是刹车断电,高级点的带e-abs功能,就是再生制动,刹车时电机作为发电机给电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