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M3 量产烧录 SD卡 SQTP参数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20-02-20):
论坛内的各位大神 大家好:
       目前在使用PM3做量产烧录,使用新的开发环境 X IDE,但通过IPE按照网上一般的教程后烧录不正常,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
目前对SQTP配置有些问题,不太懂,里面参数设定需在注意哪些方面?求助,谢谢!
我的是打开默认界面,没有改动,这个对烧录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看下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docs 下的MPLAB_IPE_Users_Guide.pdf 吧

网友A:
有没有读出来看看,哪里不正常?接触是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v5.25\docs 下的MPLAB_IPE_Users_Guide.pdf 吧

好的,谢谢!

网友B(2020-03-30):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PM3支持PIC32系列芯片的量产烧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PM3支持PIC32系列芯片的量产烧录吗

支持的,有脚座就可以的,PM3本身就是量产型烧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