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CC2530的无线抄表

楼主:
    GPRS是通用无线分组业务的英文简称,GPRS作为一种已被广泛使用的的无
线传输系统网络,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传输率大,频率利用率高,数据传输有可
靠性保证等方面,因此可以作为一种远程自动抄表的技术方案。但是其设备的价
格较高,而且功耗也较大。由于GPRS无线自动抄表系统自投入使用开始,用户
就需要向运营商支付流量费用。再加上其安装、维护和使用成本来看,其使用成
本远远高于人工抄表。因此,目前并没能被广泛应用

楼主(2020-02-20):
    在ZigBee的协议里,应用层由用户应用程序、设备配置层以及应用支持子层
(ZPS)等几部分组成。
    用户应用程序的主要功能包括:
    (1)依据设备的服务及需要对相应的设备实现配对,;
    (2)在实现配对的绑定设备间完成消息的传送;
    (3)完成16位网络地址与64位工EEE地址间的地址映射;
    (4)对重要数据进行分段、重组以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的可靠性。
    设备配置层的主要功能包括:
    (1)实现网络内部的角色的定义;
    (2)寻找网络设备以及分配网络设备所提供的应用服务;
    (3)初始化设备的同时对响应绑定请求;
    (4)建立绑定表,以实现网络设备间的联系,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
    应用层的ZPS子层所提供的服务由APSDE(应用支持层一下数据实体)及APSME
(应用支持层管理实体)两个实体提供。而其通过设备配置层和厂商所定义的应
用对象来实现网络层和应用层所提供的接口服务。

楼主:
    路由通过请求以及信息包响应被发现「zil。一个源设备通过发送一个广播路由
请求(RREQ)信息到它的邻设备请求一个路由以获得一个目的地址「zz}。当某个节
点接收到一个广播路由的请求信息时,它将依次转播这个广播路由的请求信息。
但是在做这个之前,它需要更新广播路由的请求信息的消耗域,这个节点通过增
加连接消耗以获得最后的连接。这样,广播路由的请求信息将携带向前传输的所
有的连接消耗。这个重复过程直到这个目的设备收到广播路由请求信息为止。广
播路由请求的一些复制一般会经过许多条不一样的路径多次到达目的设备。该目
的设备选择最好的广播路由请求信息并发送一个路由答复(RREP)返回到源设备。

楼主:
    STPMOI与外部通信主要通过两线制的SP工方式,它可以让CC2530执行下面的
操作:
    1、给STPMOI发送远程复位请求
    2、读取数据中高8个四字节的数据记录
    3、临时设置或者清除系统的信号或者永久的设置OTP,
    其中,SP工通讯使用了STPMOI中的下面四个接口
    1, SCS:当设置它为低电平的时候,它使能一些SP工操作,
    2, SYS:它控制SDATD输出
    3, SCLNLC: SP工通信的同步时钟信号输入管脚,
    4, DATD在SYN为高电平的时候,它为空闲的状态,否则,它使能串口数据输
入。
    SP工的主控器为CC2530,这意味着SCS和SYN通过一些通用工0口驱动,CC2530
到STPMOI连接通过下面的方式连接
    M工SO和SDATD连接
    SCK和SCLNLC连接
    SS和SCS连接
    通用工0(此设计中采用了PO 1脚)管脚连接到SYN

楼主:
    在Z-Stack中,每个应用任务都通过SampleApp_ ProcessEvent()函数来处理
任务中的事件。一旦STPMOlApp_Task工D任务的某个OSAL事件发生,那么就可以
通过调用SampleApp_ ProcessEvent()函数来处理。在SampleApp_ ProcessEvent()
中有一个事件处理循环。每当OSAL事件发生的时候,事件处理函数从OSAL任务
处理循环将依次调用,应用程序的任务事件处理程序的参数是一个16位的位掩码,
函数的调用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位,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关键事件被调用,而且
几乎SYS一 EVENT_ MSG总是作为最高优先事项。
if(events&SYS EVENT MSG)
    MSGpkt
*)osal_ msg_ receive(GenericApp_Task工D
    while(MSGpkt)
(af工ncomingMSGPacket-t
switch(MSGpkt一>hdr. event
{
case AF下NCOM下N('T MSG CMD:
STPMOI_ MessageMSGCB(MSGpkt)
break;
当这个信息到达网络目的,接收应用程序对象将通过SYS EVENT MSG进入到
AFJNCOM工NG_MSG_CMD消息。然后进入到STPMOI_ MessageMSGCB( MSGpkt)函数
去处理别的网络节点发送给此节点的数据。

网友A:
学习了!现在抄表技术是不是大部分非常成熟了?

网友A:
电表都可以在支付宝缴费了。

网友B:
STMP01这个是专用的吗?

网友C:
现在还是CC2530的方式吗?

网友D:


网友E:
现在的方案还有吗?CC2530的方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