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54424和TPS54824空载功耗很高

楼主(2020-02-20):
在这个电路中,时钟频率是1M,空载测得时候发现两个电路都有有30mA的电流,用仿真的时候功耗只有80mW左右,TPS54424电感是3.3uH,TPS54824电感是6.8uH

网友A:
空载电流确实够大的了,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l。芯片上说,当输入大于4.7V,EN大于1.2V时就处于激活模式,当en拉低时才处于低功耗状态,你测试的时候en拉低了吗?

网友B:
控制还要对外供电吗,  可以 关闭 E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