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芯片,掉电之后仍有0.5ma左右的电流,正常吗?

楼主(2020-02-20):
M261芯片,掉电之后仍有0.5ma左右的电流,正常吗?
速度是6MHz,还可以降低电流吗?

网友:
应该还可以降低吧

网友:
这个系列的BSP提供低功耗的演示没?

网友A:
参考一下例子,看看是不是调用参数错了

网友B:
不一定都是软件的问题,也许测量方法有问题,也许外围电路耗电,待机功耗本来就和软件硬件都有关的。

网友C:
檢查進掉电gpio的準位。看是否有漏電的現象

楼主:
檢查進掉电gpio的準位?小哥哥是湾湾人吗?我是直接让MCU进入掉电模式后,然后如果有外部中断或UART中断就唤醒。

网友D:
断电是局部么,很可能是IO口倒灌的电流,这个很有可能,不可能IC自己发电吧。

网友E:
最小系统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