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系列芯片,如何让它工作于DCDC模式?

楼主(2020-02-20):
M261系列芯片,如何让它工作于DCDC模式?
现在是主要为了降低功耗。

M261系列于正常运行模式(Normal Run Mode)在LDO模式下耗电为97μA/ MHz、于DC-DC模式下耗电为45μA/ MHz

网友:
没下载这个系列的手册,你看看这个系列的手册上说的哪个寄存器位是选择这个供电模式的。

网友:
看手册360页啊,写的有

网友:
用这个库函数操作就行了。

网友:
SYS_SetPowerRegulator(SYS_PLCTL_MVRS_DCDC);

楼主:
SYS_SetPowerRegulator(SYS_PLCTL_MVRS_DCDC);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电流还有1.5ma,感觉是进不了低功耗模式,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试试官方低功耗的那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