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的ADC转换结果存在左对齐或者又对齐吗

楼主(2020-02-20):
我是一个小白  刚开始学习TMS320F28034  想知道DSP有像STM32那样设置采样结果左对齐右对齐吗  是所有DSP都是这样还是怎么回事  希望有大神能够给予指导  帮助小白少走一点弯路

网友A:
具体看技术参考手册的说明,没搞过!

网友B:
不太一样   C2000目前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   必要时需要看一下手册
不用设置对齐  直接获取采样结果寄存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一样   C2000目前基本都是对寄存器操作   必要时需要看一下手册
不用设置对齐  直接获取采样结果寄存 ...

谢谢    结果就是存储在16位的低12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结果就是存储在16位的低12位的

恩   有效位数12位

网友C(2020-04-29):
如果结果寄存器映射在外设帧2中采用左对齐方式,映射在外设帧0中采用右对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