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WINHEX查看SD卡的问题

楼主:
我用WINHEX查看SD卡,显示如下。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2020-02-20):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用了 FAT32 吧,  显示系统boot 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用了 FAT32 吧,  显示系统boot 区吧

是啊,可是有问题。
那一堆数字里面显示:
Disk error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那个message对话框显示:
Cannot create "c:\windows\temp\Drive 32601A47 Main 2.dir". Make sure the folder exists and the file is not write-protected.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访问。
Cannot read "c:\windows\temp\Drive 32601A47 Main 3.dir". 句柄无效。
Cannot create "c:\windows\temp\Drive 32601A47 Main 2.dir". Make sure the folder exists and the file is not write-protected. 另一个程序正在使用此文件,进程无法访问。
Cannot read "c:\windows\temp\Drive 32601A47 Main 3.dir". 句柄无效。

网友A:
系统boot 区是基本参数与一段代码,  继承自 DOS 时代的系统启动,  你不要理会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boot 区是基本参数与一段代码,  继承自 DOS 时代的系统启动,  你不要理会它 ...

我要看那儿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boot 区是基本参数与一段代码,  继承自 DOS 时代的系统启动,  你不要理会它 ...

一开始不这样,好像删了一些东西就这样了。
我也记不清删了哪些东西了,感觉无关紧要的东西。

网友A:
关于这个区的内容描述,  可以网上搜一下这个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区的内容描述,  可以网上搜一下这个资料

谢谢!该区的内容描述于振南的书上有,现在问题好像是电脑缺少什么文件,导致格式化以后SD卡该区内容出现错误。

楼主:
应该不是电脑问题,换了两个电脑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