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阻放大器的方方面面!

楼主(2020-02-2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下图所示电路,可以说是电路,也可以说是系统,几乎所有模电理论或分析技术,都要/能派上用场。

楼主:
在基本模电的基础上,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光电二极管的建模,有了模型,才有可能用基本电路原理求解各个性能参数。

这个二极管的最基本模型,是理想二极管并联RC和电流源:

图中ip表示光产生的电流。
把这个模型代入原电路,就可以把问题转换为普通的有源电路。

楼主:
理论上,光二极管后加个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然后用跟随器隔离一下,这个电路就可以工作了:

实际上为何不能这么用?

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带宽太窄:

如上图所示,电阻的量级是很高的,运放的输入电容大约是若干pF,加上光二极管较大的等效电容,电路的3分贝带宽高不了。
而且想增大增益,就要增大RL,让同样的电流ip产生更大的电压,但是根据上图fp的表达式,增大RL直接降低带宽,也就是说,这里有增益带宽积折中的限制。

所以,最基本的I-V转换器多采用下图:

如上图所示,利用运放的输入虚短特性,直接把光二极管虚短掉,信号电压约为零,输入电容也约为零。

楼主:
来看上面最基本电路的稳定性。

图中的电容C是光二极管和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容之和,由于Rf和C构成1/beta的零点,所以闭环响应有尖峰甚至不稳定。

所以他这个电路加了补偿电容:

加入补偿电容之后,1/beta变成这个样子:

楼主:
那么补偿电容Cf应该如何确定呢?【看原帖,作者是乱调的,调整电容和电阻,看示波器波形变化。】

第一步,通过查阅芯片的datasheet,或者是实测,确定运放的带宽fc,据此确定等效电容Cc:

如果Ci和Cc同量级或是大于后者,那么对于45°相位裕度,补偿电容应该取两个电容的几何平均(略大一点)。

补偿过后,他又在输出端加了个所谓的隔直电容:

前面的补偿又废了,前功尽弃。

楼主:
原帖说传输线较长,相当于较大的容性负载,此时需要这样补偿:

上面给出了初始调试值,在此基础上,边看示波器,边微调元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