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芯片,如何用timer capture外部脉冲的个数?

楼主(2020-02-20):
M261芯片,如何用timer capture外部脉冲的个数?
用timer1,PB14,代码如下,是没有捕获到脉冲。请问是什么原因?

     SYS->GPB_MFPH &= ~TM1_EXT_PB14_Msk;
    SYS->GPB_MFPH |= TM1_EXT_PB14;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1000000);
    /* Update prescale to set proper resolution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1, 0);

    /* Set compare value as large as possible, so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counter overrun too frequently */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0xFFFFFF);

    /* Configure Timer 0 free counting mode */ //TIMER_COUNTER_EVENT_FALLING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TIMER_CAPTURE_EVENT_FALLING);//TIMER_CAPTURE_COUNTER_RESET_MODE, TIMER_CAPTURE_EVENT_RISING);

     TIMER1->CTL |= TIMER_CTL_EXTCNTEN_Msk|TIMER_CTL_CNTEN_Msk ;
                /* Set capture source from ACMP1 */
     //TIMER1->EXTCTL |=TIMER_EXTCTL_CAPIEN_Msk;;//|TIMER_EXTCTL_CAPFUNCS_Msk|TIMER_EXTCTL_ECNTSSEL_Msk ;// TIMER_EXTCTL_ACMPSSEL_Msk;
                    /* Start Timer 0 */

                 TIMER_StartCapture(TIMER1);

网友:
是不是有个计数模式。

楼主:
如何设置呢?

网友A:
这个楼主也实现了吧

楼主:
还没有实现。

网友B:
这个每一中文手册难搞,有个思路,先找M051的手册看看,看看是怎么实现,等看懂了,找对应的库函数配置,然后再看M261的库函数,我发现新塘的新版库函数基本上名字是一样的

网友C:
还没实现嗯?

网友D:
參考下m031的TIMER_EventCounter
   /* Update prescale and compare value to what we need in event counter mode. */
    TIMER0->CTL = (TIMER0->CTL & ~(TIMER_CTL_OPMODE_Msk | TIMER_CTL_PSC_Msk)) |
                  (TIMER_ONESHOT_MODE | TIMER_CTL_EXTCNTEN_Msk | TIMER_CTL_INTEN_Msk);
    TIMER0->CMP = 1000;

    /* Counter increase on falling edge */
    TIMER0->EXTCTL = (TIMER0->EXTCTL & ~(TIMER_EXTCTL_CNTPHASE_Msk)) |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 Enable timer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 0 */
    TIMER0->CTL |= TIMER_CTL_CNTEN_Msk;

网友:
其他系列的应该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