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10x.h文件中currentpin=(GnitStruct->GPI&pos;OPIO_I_Pin)可以不要吗?

楼主(2020-02-21):
#define  GPIO_pin_0    ((uint16_t)0x0001)// 1<<0
#define  GPIO_pin_1    ((uint16_t)0x0002)// 1<<1
#define  GPIO_pin_2    ((uint16_t)0x0004)// 1<<2
#define  GPIO_pin_3    ((uint16_t)0x0008)// 1<<3
#define  GPIO_pin_4    ((uint16_t)0x0010)// 1<<4
#define  GPIO_pin_5    ((uint16_t)0x0020)// 1<<5
#define  GPIO_pin_6    ((uint16_t)0x0040)// 1<<6
#define  GPIO_pin_7    ((uint16_t)0x0080)// 1<<7
#define  GPIO_pin_8    ((uint16_t)0x0100)// 1<<8
#define  GPIO_pin_9    ((uint16_t)0x0200)// 1<<9
#define  GPIO_pin_10   ((uint16_t)0x0400)// 1<<10
#define  GPIO_pin_11   ((uint16_t)0x0800)// 1<<11
#define  GPIO_pin_12   ((uint16_t)0x1000)// 1<<12
#define  GPIO_pin_13   ((uint16_t)0x2000)// 1<<13
#define  GPIO_pin_14   ((uint16_t)0x4000)// 1<<14
#define  GPIO_pin_15   ((uint16_t)0x8000)// 1<<15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CRL;
uint32_t CRH;
uint32_t IDR;
uint32_t ODR;
uint32_t BSRR;
uint32_t LCKR;
}GPIO_Typedef;

typedef enum
{
GPIO_Speed_10MHz=1,
GPIO_Speed_2MHz,
GPIO_Speed_50MHz
}GPIOSpeed_Typedef;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0x00,//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0x04,//浮空输入
GPIO_MODE_IPD=0x28,//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0x48,//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OD=0x14,//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0x10,//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0x1c,//复用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0x18 //复用推挽输出
}GPIOMode_Typedef;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GPIO_Pin;
GPIO_Speed_Typedef GPIO_Speed;
GPIOMode_Typedef GPIO_Mode;
}GPIO_InitTypedef;

/************需要配置的具体数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nsigned int*)0x40021018|=(1<<4);//配置RCC寄存器使能GPIOde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

、/*************GPIO的初始化*********************************/

void GPIO_Init(GPIO_Typedef *GPIOx,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uint32_t currentmode=0x00,currentpin=0x00,pinpos=0x00,pos=0x00;
        uint32_t tmpreg=0x00,pinmask=0x00;
        //GPIO 模式设置
        /*****GPIO_Mode        的低四位暂存currentmode*********/
        currentmode|=((uint32_t)GIO_InitStruct->GPIO_Mode)&((uint32_t)0x0f);
        //判断bit4 是0, 还是1. 即 输出还是输入
if(((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Mode)&((uint32_t)0x10)!=0x00)
{
//输出模式需要设置输出速度
          currentmod|=(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模式的低四位+速度
}

/************GPIO_CRL寄存器配置 CRL控制寄存器控制低8位IO端口,pin0~pin7**********/

if(((uint32_t)GPIO_InitStruct->GPIO_Pin)&((uint32_t)0x00ff)!=0x00) //一个端口有四个位 CNF[1:0]  MODE[1:0]
{
        //先备份CRL寄存器的值
        tmpreg=GPIOx->CRL;
        //循环从pin0 开始配对,找出具体的pin
for(pinpos=0x00;pinpos<0x08;pinpos++)
  4{
  //pos 的值位1,左移pinpos 位
  pos=((uint32_t)0x01)<<pinpos;         //1,左移 1,2,3,4,5,6,7,8位
  //令pos 输入参数GPIO_PIN做位与运算,位下面判断做准备
  current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pos;//该句多余吗?
  //若currentpin=pos 则找到该引脚
  if(currentpin==pos)
{
   //pinpos左移2两位(乘以4),寄存器的4个寄存器配置1个引脚
   pos=pinpos<<2;
   //把控制这个银价搜的4个寄存器清零,其他寄存器的位不变
   pinmask=((uint32_t)0x0f)<<pos;
   tmpreg&=~pinmask;
   //向寄存器将要配置的引脚模式
   tmpreg|=(currentmode<<pos);
   //判断是否为下拉输入模式
   if(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D)
   {
        //下拉输入模式,引脚默认设置0,对BRR 寄存器写1,可对引脚置0
        GPIOx->BRR=(((uint32_t)0x01)<<pinpos);
   }
   else
   {
         //判断是否为下拉模式
         if(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模式,引脚默认为1,对BSRR寄存器写1,可对引脚置1
          GPIOx->BSRR=(((uint32_t)0x01)<<pinpos);
         }

   }
  }
}

//把前面处理后的暂存器的值写入到CRL寄存器中
GPIOx->CRL=tmpreg;
}
}

楼主:
想明白了:currentpin=(GPIO_InitStruct->GPIO_Pin)&pos;  currentpin数据声明是32位的,GPIO_Pin是16位的
把16位数据转换为32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