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程序烧进去后的问题

楼主(2020-02-21):
程序烧进去过后可以正常运行,掉电后再上电也能正常运行,到了第二天程序消失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读出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读出来看了?

不是程序读出来,是程序烧进去后隔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

网友B:
什么型号也不说。
第二天无法运行了,你可以下载器读出校验看看,自己啥都不处理,别人咋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程序读出来,是程序烧进去后隔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

是让你在发现不工作的时候去把芯片里的程序内容读出来,看看之前烧进去的程序内容是否丢失或改变。

另外,在保证软硬件确实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重新烧写一次看看能否恢复运行。

网友D:
读一下芯片, 跟原始烧进去的代码对比一下...

网友E:
一片还是批量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