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mony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2-21):
有请各路大神,以前一直使用MPLAB 8.XX+C30环境下裸编,最近我开始学用MPLAB X5.15+Harmony3+XC32环境下编程,作了一个小测试,在HARMONY生成的框架下,加了一个函数test();其中有局部变量:int a,b,x;编译时不通过,将这3个变量变成全局变量则可以通过,不知什么原因?请大神赐教,谢谢先。

楼主:
其中编译信息如下:./src/app.c: In function 'test':
../src/app.c:75:13: error: variable 'x' set but not used [-Werror=unused-but-set-variable]
     int a,b,x;
             ^
cc1.exe: all warnings being treated as errors

网友A:
这和harmony没关系吧, 编译器的原因. 你把x用一下啊就行了, 或者改改编译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harmony没关系吧, 编译器的原因. 你把x用一下啊就行了, 或者改改编译设置. ...

还可能真是harmony的问题,单独见一个工程,在main()里调用此test()则完全没有问题。编译器都是XC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你的编译设置,下面这个提示说明一切问题了,你让编译器把所有警告当作错误处理,当然要挂
“cc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