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DC-DC,电压不变怎么限制电流?

楼主(2020-02-21):
困扰好久,百度了很久,淘宝找了很久模块都没解决,求大神帮忙

房车上供电问题
问题:原车发电机(1500W)和原车启动电瓶(100AH),并联到新增的生活区500AH电瓶。

现无法解决,如果生活区500AH电瓶如果用没电(10.8V),此时启动车辆时,生活区电瓶和原车电瓶之间的连接线电流能有120A,太大了。想限制在50A。

请问,可以用PWM直流有刷电机调速器,用3个PWM调速器3个并联,来达到50A。来控制电路中的最大电流嘛?还是用其他设备?

PWM数据:
输入电压:DC10-50V
输出电压:负载下线性
输出极限电流:40A (长时间使用20A,注意保持模块通畅散热条件)
极限功率:2000W
调速类型:调流
调速方式:电位器(线性)
调速占空比范围:0——100%
控制频率:25KHZ

万分感谢大神!

网友A:
用三极管做一个50A的恒流源。看到生活区的500ah电压上升到差不多了,这时候差不多已经充满,然后把恒流源的输入和输出短路,让100a对500a进行直冲,

网友A:
买超大功率的0.1欧的电阻。生活区没电的时候先通过0.1欧充电,等电压上来之后,再把0.1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