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TDS3032B示波器维修拆机详解

楼主(2020-02-21):
近期接修一台泰克TDS3032B示波器,客户描述仪器摔了一次然后就无法正常开机。收到仪器后检查外观,无明显磕碰,不缺件。通电测试后仪器可以正常通电出现以下状况无法正常进去测试界面:
首先开机后发现发现CH2方波测量有微分效应,说明通路有断线:

自检采集报错无法通过:

其次是SPC失败无法通过

CH1通道基线偏差大,CH2测试信号异常

开机出现以上这些故障,初步判断CH1陶瓷板坏,CH2有断线。下一步着手拆机检查拆开仪器后盖检查这些部位有无故障:
下面看看怎么拆开仪器后盖,分享一下顺序:
1、先转动提手,让提手竖起来;
2、然后拆开提手的盖子,里面有个铁的销钉,用尖嘴钳拔出来,两边都拔掉;
3、将提手向后转,大概转到电池的位置(确认提手里面的芯子会跟着一起转);
4、转到位后将提手两边里面的芯子抽出来,提手即可拿下(可以通过掰开提手的方式,让芯子出来);
5、拆开背面的一颗螺丝即能拆下后盖。

下图电源板以及风扇:

因为怀疑是CH1陶瓷板坏,CH2有断线,随后就更换CH1陶瓷板然后检查CH2接线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开机检测显示SPC通过,全部pass,通道1显示正常;

至此,修复完毕。仪器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您也有同型号仪器出现故障欢迎咨询安泰维修中心。

安泰维修可维修示波器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可维修型号:
TDS3000系列示波器维修:TDS3012/B/C TDS3014/B/C TDS3032/B/C TDS3034/B/C TDS3052/B/C TDS3054/B/C;等泰克系列已过质保期示波器维修。

维修程序:
提供检测,检测之后报价;
如果用户同意维修,确认同意后则开始维修;
如果用户不同意,则返回仪器。
维修优势:维修周期短,价格低廉,同时提供保修服务;
质量保证:修复后通过计量单位计量合格,并出具《计量合格证书》。

上一篇:吉时利2440源表维修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