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问个微调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2-21):
这种微调电阻,可以一直旋转下去,那么怎么知道旋转到头了呢?什么时候调整到最后呢?

网友A:
到头会有阻尼呀, 没有的话就是已坏了。

网友B:
多圈电位器,一般为10圈到头,不可能一转下去。如果能说坏了。

网友C:
正常的话调到顶或底的时候会有卡位卡住的,如果硬调就会把卡位拧坏了。

网友D:
不会一直转动的。会卡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到头会有阻尼呀, 没有的话就是已坏了。

我猜楼主是拧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圈电位器,一般为10圈到头,不可能一转下去。如果能说坏了。

肯定被楼主拧过头了。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一直转动的。会卡涩的。。。

肯定被楼主拧过头了。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话调到顶或底的时候会有卡位卡住的,如果硬调就会把卡位拧坏了。

肯定被楼主拧过头了。坏了。。

网友E:
楼主,你的微调电阻被你拧坏了。。。。

楼主:
多谢大家,可能被我弄坏了。

网友F:
焊两根线接着万用表拧看看呗

网友G:
估计已经损坏!

网友H:
温柔一点,拧不动就说明到位了...你把她拧坏啦

网友I:
一直转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