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C6455数字信号处理系统

楼主(2020-02-21):
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目前发展的现状,以导航领域的数字处理作为
应用背景,经过研究制定设计方案,对各个模块电路进行设计,开发了基于双通
道DSP+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系统的硬件平台。平台应用中,DSP主要负责数据
的处理和与外部的SRIO通信、FPGA主要负责调制解调、编解码、信号实时处理
与通道控制等功能,两者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DSP的高性能和FPGA的
灵活性;同时该硬件平台对外提供SRIO接口和LUDS接口,实现系统的快速数据
交换功能;FPGA数据配置采用CPLD与FLASH结合的方式模拟并行配置模式,
可以通过DSP实现在线加载的功能。

楼主:
    DSP工作频率约为1000MHz,处理器需要具有4路SRIO接口,模式为lx,
通信速率不低于1.2_SGbps,  SRIO时钟为12_SMHz;   2个处理器的SRIO接口两路
内部互联,一路进行通信,另一路提供备份,对外连接两路SRIO网络接口,与外
部通信;
    DSP配置一片FLASH(容量>512Mbit,  64x8 Mbit)用于数据存储和DSP的
加载、2片DDR2-533(容量>64MByte,两片16x 16Mbit拼为32位宽)用于扩展
RAM,  1片FRAM(容量>128KB ) ;
    2颗DSP数据线均采用32bit位宽数据总线与FPGA互联,4路中断和2路GPIO
接入FPGA, 2颗DSP通过SRIO总线或FPGA内部定制的DRAM进行数据交互;
    FPGA 1既连接DSP1的数据及读写总线,又连接DSP2的数据和读写总线,
实现两片DSP间的数据交换;
    2颗DSP的EM IF总线与各自通道的FPGA连接,可实现 DSP与FPGA的数
据交换,协同进行数据处理;
    DSP挂接的FLASH和DSP挂接的FRAM均支持远端(板外)Rapid IO总线
的程序动态重构和升级,包括对整个FLASH程序段的擦写、更新或分段擦写、更
新;
    2颗DSP均具有休眠模式,可以通过指令进入休眠或唤醒状态,2颗DSP可
通过CPLD软复位FPGA,并通过I/O口外接发光管,指示处理器工作状态;
    2颗DSP单独挂接JTAG口,可以对各DSP在线仿真、调试和程序加载、固
化、擦写等;
    2个处理器分别处理1路RS48_5总线数据,接入背板插座,完成调试时和音
频处理板通信,串并转换用FPGA实现;
    2颗DSP通过I/O外接发光二极管,指示DSP工作状态。

网友A:
这个是雷达或者军的应用吗?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电源热备份是怎么做的?

网友B:
顶!这个可编程时钟比较少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这个可编程时钟比较少见!学习了

可编程时钟的选择很多的!就是可编程配置。一般是I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这个可编程时钟比较少见!学习了

或者是通过工具单线写入的!

网友C:
这个的设计很高端啊!

网友C:
一般的应用,似乎也用不到……

网友D:
非常经典的设计   这种架构还在采集处理中广泛应用

网友D:
目前常见的设计中只是升级了FPGA型号   DSP基本都是6678

网友D:
这种架构   常见的是6U板卡  VPX或CPCI架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架构   常见的是6U板卡  VPX或CPCI架构的

请问一下 贵哥,这个军用,或者军事的算是敏感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架构   常见的是6U板卡  VPX或CPCI架构的

雷达、信号分析、小信号之类的这样描述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常见的设计中只是升级了FPGA型号   DSP基本都是6678

是啊!6678 是现在最常见的雷达、无线电之类的架构了

楼主:
    两片SDRAM共用数据线之外的所有信号线,其中包括地址线、片选信号线、
行列地址选择线、时钟线等,在TMS320C64_5_5的地址空间进行统一编址。
TMS320C64_5_5 DDR2的控制器接口的高地址线接在第一片SDRAM上,低16位数
据线接到第二片SDRAM。通过这种连接方式,DSP的每一次存取指令,将会完成
一个犯bit的数据存储宽度,有效的利用接口的宽度,而且有效的提高了SDRAM
芯片的效率。
    SDRAM基于电容结构,电平只能保持一定时间,要保证其内部数据存储的正
确性,需要定时的给SDRAM充电,即刷新SDRAM o  SDRAM具有自刷新模式,
工作在自刷新模式时,不需要软件启动刷新,芯片工作在低功耗的自刷新状态,
数据可以保存。

网友E:
会设计出这个系统的人,不简单!需要彻底了解DSP\FPGA以及多种器件的使用方法。。。这些都是为研究所培养的学生吧。。。

楼主:
请参考广州创龙的设计!板卡!都很厉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参考广州创龙的设计!板卡!都很厉害!

广州创龙是不是只做核心板啊?

楼主:
    毁钥功能主要用于在数字信号处理板出现意外时能够及时擦除密钥存储器
以达到保密的要求,毁钥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在线毁钥:指在线毁钥是指数字信号处理板在收到外部毁钥命令后,在线

擦除密钥存储器。
    2、手动毁钥:指数字信号处理板监控外部备用电源供电状态,如果一旦备用
电源供电,将立即擦除密钥存储器,完成数据擦除的功能。

楼主:
    归纳起来,传输线对电路的设计带来如下的反应。
    1、反射信号:如果信号在传输线上没有被正确的终结,那么源端信号就很可
能在接收端形成反射,进一步可能会使信号的轮廓失真。传输线的长度过大,信
号没有被终端匹配都是造成反射的原因。
    2、过冲和下冲:传输线过长和信号的变化过快是造成过冲和下冲的原因。虽
然现在的IC设计一般在元器件的接收端都集成了二极管的保护功能,但一旦过冲
和下冲电压远高于元件的输入电压范围,仍会造成器件的损坏。
    3、串扰:即指信号在传输线上传输过程中,相邻传输线上因电磁感应产生的
信号。可以通过减小传输线与地线的距离和增加传输线间的距离可以有效的减小
串扰。
    4、电磁辐射EMI: EMI即电磁干扰,涉及内容主要包括是自身的电磁辐射的
大小以及系统抗抗电磁干扰的能力。当电路上电工作时,环境中的电磁波辐射会
干扰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工作频率较高以及布局不合理是其形成原因。

楼主:
    CCS环境下编译后生成的.out文件为对象文件格式(COFF),但FLASH中保
存的是二进制类型的文件,因此要实现FLASH的烧写,必须进行文件格式转换。
一般的转化方法为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提取COFF中的原始数据部分,但其操作
过于复杂;另一种方法即借助工具软件HEX6x.exe,将.out转换为.hex,再使用
FLASH编辑器进行烧录,操作也比较复杂。
    以上两种方法操作都比较复杂,本文中我们重点介绍比较简单的第三种方法:
直接利用CCS开发工具将用户程序编译连接的.out文件通过JTAG仿真器下载到
DSP内部的RAM中,只要不运行程序,此时RAM中存储的程序就是.out文件对
应的二进制格式存储的机器码,将其另存为.dat文件格式,便直接可以通过在线烧
写的方法完成FLASH的烧写。需要编辑工程文件中的原链接器命令文件中存储空
间的地址和存储长度,并且修改COFF段属性的设置,这样就可以避免烧写程序
与用户程序的存储空间相冲突,一般在两个程序中留有一段空地址用于保护程序
的独立性

楼主:
因为这个设计太庞大。设计起来 很多东西不理解。我的水平还只是2812、28335的水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贵哥,这个军用,或者军事的算是敏感词吗?

这肯定不算啊

网友D:
从选用凌特电源  架构都是工业级应用

网友D:
因版块原因  望多分享DSP这边的设计应用  算法等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6678 是现在最常见的雷达、无线电之类的架构了

楼主搞过类似AD9361之类的应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过类似AD9361之类的应用不

必须搞过!9361 射频啊!TI的 2594 2592 LMX 的射频芯片 我都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版块原因  望多分享DSP这边的设计应用  算法等设计

好的 !现在DSP 的设计应用、算法 基本上还是依托 simulink 来做!

楼主:
那就可以敞开心扉畅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过类似AD9361之类的应用不

9361 可以搞SDR 软件无线电。。。 B210 就是一个极其经典的构架应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最近这个学期要学习DSP了!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9361 可以搞SDR 软件无线电。。。 B210 就是一个极其经典的构架应用!

请教一下   9361多芯片同步你们有需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9361 可以搞SDR 软件无线电。。。 B210 就是一个极其经典的构架应用!

最近在搞ADRV9009  TI的用的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搞ADRV9009  TI的用的少一些

这个没用注意过。不知道参数怎么样。经典的就是USRP limeSDR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在搞ADRV9009  TI的用的少一些

对于SDR这一块,我玩儿的很多。很多款都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9361多芯片同步你们有需求吗

基本上就是单芯片的2个收发。多个芯片的这个暂时没有用过。
另外也就是使用9361加FPGA做的自组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单芯片的2个收发。多个芯片的这个暂时没有用过。
另外也就是使用9361加FPGA做的自组网 ...

厉害厉害   你用FPGA控制9361    SPI端是通过什么控制的
软核还是跑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厉害   你用FPGA控制9361    SPI端是通过什么控制的
软核还是跑系统了

ZYNQ 跑的系统!
但是,也有usrp B210,那个都是公开的。都是公开之后的BIN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ZYNQ 跑的系统!
但是,也有usrp B210,那个都是公开的。都是公开之后的BIN驱动 ...

恩  我们是no OS的   在FPGA上  可以用软核

网友D:
引用 楼主:
ZYNQ 跑的系统!
但是,也有usrp B210,那个都是公开的。都是公开之后的BIN驱动 ...

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