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一种感应式物理电池

楼主(2020-02-21):
参照图 1实验装置,包括处于密闭容器中的维持静电场的第一组电极板以及用于产生感应电势差的第二组电极板,所述第二组电极板设置在第一组电极板之间。其中,所述第一组电极板包括电极板 Al 和电极板 A2 ,电极板Al 和电极板 A2 连接有电压输入端 Ul  ;第二组电极板包括电极板Bl 和电极板 B2 ,并且电极板Al 与电极板 Bl 相对, 电极板 A2 与电极板 B2 相对,电极板 Al 与电极板 Bl 、电极板A2 与电极板 B2 之间分别为真空或者绝缘电介质;电极板 Bl 和电极板 B2 的一端通过导线相连,另一端通过导线接入一屏蔽腔 1 内,并从所述屏蔽腔 1引出电压输出端口,其中所述屏蔽腔 1为带细腔的驻极体。此外,电极板 Bl 和电极板 B2 之间的导线上连接有二极管2,输出端U2的导线上连接有二极管3。
  工作原理是:第一组电极板 Al 、A2 加上电压后,两电极板间的空间将生成一个静电场(以下称之为源电场),处在源电场中的彼此相连的第二组电极板Bl 、B2发生静电感应,产生感应电荷,由于同种感应电荷间的相互排斥作用,电极板 Bl  上的负电荷将沿导线进入到驻极体材料制作成的屏蔽腔 1 中,负电荷进入屏蔽腔 1后,由于驻极体屏蔽腔 1内的极化电荷产生的电场和源电场的方向相反,该负电荷受到源电场的作用被削减;同理电极板 B2 上的感应正电荷进入屏蔽腔 1后受源电场的作用也被削减, 于是两种不同的感应电荷在电压输出端 U2 形成一个电势差,可视为一个电源的正负极,如有闭合外电路连接到电压输出端口,即能产生电荷的走向移动。电极板  Bl 、B2 端的感应电 荷通过闭合外电路发生中和作用,在中和过程中,即产生了电流。由于电极板 Bl 、B2上的感 应电荷部分中和后,感应电荷总数将减少,电极板 Bl 、B2 产生的感应电势差将小于源电场的电势差,于是连接的电极板 Bl 、B2 的导线内的自由电荷将在源电场作用下运向移动,以补充电极板 Bl 、B2 上减少的感应电荷。二极管 2 和二极管3的作用是为了保证进入屏蔽腔 1 的正、负感 应电荷都只能沿导线以电极板 Bl 、B2  向屏蔽腔 1方向单向移动,而不能从屏蔽腔 1到电极板 Bl 、 B2 的方向移动。 如图,当输出端U2的外电路接通后, 以正电荷移动为电流方向,电极板 B2 上的感应正电荷形成的电流 i从电极板 B2 流向屏蔽 腔 l ,电流i又由屏蔽腔 l  流向电极板 Bl ,再由电极板Bl  流回电极 板 B2,形成一个循环电流环路(逆时针方向)。 处在源电场中的彼此相连的电极板B1,B2发生静电感应,产生感应电荷,感应电荷聚集在B1,B2表面。由于同种感应电荷间的相互排斥作用,金属板B1表面的感应负电荷将沿导线进入到驻极体材料制作成的屏蔽腔 1 中,感应负电荷进入屏蔽腔 1后,由于驻极体屏蔽腔 1内的极化电荷产生的电场和源电场的方向相反,该负电荷受到源电场的作用被驻极体极化电场削减即部分屏蔽;同理金属板B2 表面的感应正电荷进入屏蔽腔 1后受源电场的作用也被驻极体极化电场削减, 于是两种不同的感应电荷在输出端口两端形成一个电势差,这个电势差可以通过输出端U2连接的电压表测量出。
  需要特别指出是屏蔽腔 1的选择材料。金属通常是优良屏蔽材料,但在本装置中,屏蔽腔选用的是驻极体材料。由于驻极体的极化电荷相对固定,能按设定条件达到极体极化要求后,撤去外电场依然保持原极化状态。当电极板B1或电极板B2上的感应电荷由导线进入屏蔽腔中也不会改变屏蔽腔内部极化电荷的分布,从而实现本装置效果的工作循环。而感应电荷进入金属屏蔽腔前和感应电荷进入金属屏蔽腔后两种情况下,金属屏蔽腔的自由电子是两不同的分布状态:即电极板B1或B2上的感应电荷进入金属屏蔽腔前为屏蔽状态;进入屏蔽腔后,感应电荷的电场会使金属屏蔽腔内表面产生相反电性的电荷,从而改变了金属屏蔽腔中的电荷分布情况,消减金属屏蔽腔的屏蔽作用。      驻极体屏蔽腔有如下参考:

楼主:
补充到此为止。

网友A:
发明专利?

楼主:
实用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