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适合物联网应用吗

楼主(2020-02-21):
不知道赛元单片机用于物联网的多不多

网友A:
非常适合,借助图形化配置工具,很容易

网友B:
物联网都是嵌入式了吧,M3,M4这种了,51在物联网上用的不多,说实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常适合,借助图形化配置工具,很容易

太复杂的应用是不适合的,感觉51现在大部分做控制用了。

网友C:
做简单的逻辑控制,用其他的无线芯片或者模块做通信,用这个负责任务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简单的逻辑控制,用其他的无线芯片或者模块做通信,用这个负责任务执行。 ...

对的,51也就是应用在控制的场合了。联网的场合有点速度太慢了。